[人机界面] 集成LCD控制器的低成本Cortex-M4有哪些

楼主(2019-10-15):
     在工业控制当中,很多应用都少不了需要一个TFT 屏显示,那集成LCD控制器的低成本Cortex-M4有哪些呢。
     华芯微特的SWM320 内嵌 Cortex-M4 处理器,主频120MHZ,支持扩展NOR Flash、SRAM、SDRAM、TFT彩色液晶屏、SD卡等,此器件可以抗8KV的静电, ESD性能表现也非常优秀。集成了LCD控制器,这样做显示就容易很多。
      其他的欢迎补充。。

楼主:
这么低成本,集成LCD控制器,还是很有竞争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低成本,集成LCD控制器,还是很有竞争力。

深圳好矩润:TKM32F499GT8

1、采用自主研发的高性能32位MCU,主频高达240M,能轻松驱动大屏;

2、采用自主研发的TK80接口,向下兼容老式8080接口,支持1~24位,可以支持1600万色的液晶,从此显示不再失真;

3、采用的8MB QSPI FLASH,可以放下更多的图片与字库的同时,综合速度比以前提高10倍;

4、F4芯片,带浮点运算单元FPU,可支持emWin中FPU部分的高级功能;

5、芯片自带的内存高达8MB,不再需要外挂一颗昂贵的32位RAM,既省芯又省钱,集成度高,占用空间小,可以轻松运行复杂的emWin界面;

6、采用USB下载程序,一根数据线就能下载程序,从此告别各种LINK;

7、内建电阻触摸服务IP核,可以直接驱动电阻触摸,不用再外加XPT2046芯片,省芯又省心;

8、支持LTDC,支持RGB888(1600万色),向下兼容RGB666、565、555等

9、TF卡采用硬件SDIO模式,配合高效的FATFS文件系统,比速度远远高于模拟IO+SPI的方式;

楼主:
SWM320采用的是标准的ARM Cortex-M4内核,开发简单易用,上手快,最主要可靠性、可控性非常好

网友B(2019-11-25):
还有低功耗性能呢?

网友C:
深圳好矩润:TKM32F499GT8,这个不是工业级吧

网友C:
深圳好矩润:TKM32F499GT8,这个芯片最根本没以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低功耗性能呢?

你们做的是什么产品,对功耗要求很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做的是什么产品,对功耗要求很高吗。

电池应用啊

网友D(2020-03-12):
哪里下载规格书?

楼主:
华芯微特官网上可以下载。技术支持问题,可以与我联系咨询。谢谢!

网友:
TKM32F499GT8 集成 8MB  好芯片

网友E:
这样的M4性价比应该挺不错的。配套如需要FPGA,可以选择AGM的一起,简单易上手。

网友F(2020-06-21):
引用 楼主:
华芯微特官网上可以下载。技术支持问题,可以与我联系咨询。谢谢!

加我微信。我对您的串口屏方案有兴趣,ivw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我微信。我对您的串口屏方案有兴趣,ivwpower

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