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中断定时器例程

楼主(2019-10-15):
发现给的项目库里面只有pwm呼吸灯例程,哪位大大有定时器中断例程的发个出来呀!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国产芯片需要大家的支持,多发点资料出来做贡献哈,发代码图也行啊,大家一起开发。

楼主:
自己发一个吧:(没有写中断函数,自己实现)
void timer_config(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break_parameter_struct timer_breakpara;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 0, 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er_deinit(TIMER1);

    /* TIMER0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19;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599;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 TIMER0 channel control update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TIMER_INT_UP);
    /* TIMER0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
}

网友A: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程序

网友B:
用哪种定时器啊

网友C:
和别的型号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网友D:
想实现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