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参数详情解析

楼主(2019-10-15):
TVS的参数主要有:

1.击穿电压(VBR):TVS在此时阻抗骤然降低,处于雪崩击穿状态。

2.测试电流(IT):TVS的击穿电压VBR在此电流下测量而得。一般情况下IT取1mA。

3.反向变位电压(VRWM):TVS的最大额定直流工作电压,当TVS两端电压继续上升,TVS将处于高阻状态。此参数也可被认为  是所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

4.最大反向漏电流(IR):在工作电压下测得的流过TVS的最大电流。

5.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TVS允许流过的最大浪涌电流,它反映了TVS的浪涌抑制能力。

6.最大箝位电压(VC):当TVS管承受瞬态高能量冲击时,管子中流过大电流,峰值为IPP,端电压由VRWM值上升到VC值就不再上升了,从而实现了保护作用。浪涌过后,随时间IPP以指数形式衰减,当衰减到一定值后,TVS两端电压由VC开始下降,恢复原来状态。最大箝位电压VC与击穿电压VBR之比称箝位因子Cf,表示为Cf= VC /VBR,一般箝位因子仅为1.2~1.4。

7.峰值脉冲功率(PP):PP按峰值脉冲功率的不同TVS分为五种,有200W、500W、600W、1500W和5000W。

8.最大峰值脉冲功率:最大峰值脉冲功率为:PN=VC·IPP。显然,最大峰值脉冲功率愈大,TVS所能承受的峰值脉冲电流IPP愈大;另一方面,额定峰值脉冲功率PP确定以后,所TVS能承受的峰值脉冲电流IPP,随着最大箝位电压VC的降低而增加。TVS最大允许脉冲功率除了和峰值脉冲电流和箝位电压有关外,还和脉冲波形、脉冲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

对于几种不同的脉冲波形PN=K·VC·IPP,其中K为功率因数,图3给出了几种典型脉冲波形的K值。

TVS器件规定,脉冲重复率比(脉冲持续时间和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不符合这一条件,脉冲功率的积累有可能使TVS烧毁。电路设计人员应注意这一点。TVS的工作是可靠的, 即使长期承受不重复性大脉冲的高能量的冲击,也不会出现"老化"问题。试验证明,TVS安全 工作于10000次脉冲后,其最大允许脉冲功率仍为原值的80%以上。

TVS所能承受的瞬时脉冲峰值可达数百安培,其箝位响应时间仅为1*10-12 秒;TVS所允许的正向浪涌电流,在25℃,1/120秒的条件下,也可达50-200安培。一般地说,TVS所能承受的瞬 时脉冲是不重复的脉冲。而实际应用中,电路里可能出现重复性脉冲。

本文出自深圳市阿赛姆科技有限公司转载请说明出处及链接(http://www.asim-em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