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RT5350的rxd口烧坏了,怎么判断问题

楼主(2019-10-15):
RT5350的rxd口直连STM32F407ZE的TXD3口,项目快收尾时,这时发现RT5350的rxd口短路了,通信不上,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而且这个项目一年了,线路板上大伙都看了也没啥基础错误。有没有排查的放心呢?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佬有头绪都可以说说

网友A:
怀疑硬件就换一个板子试试,做项目不至于就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硬件就换一个板子试试,做项目不至于就一块板子

所有板都是同一个问题,50块板都这样,目前换了RT5350的另外一组RXT口,不过我还是想找出为啥会烧坏一个rx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板都是同一个问题,50块板都这样,目前换了RT5350的另外一组RXT口,不过我还是想找出为啥会烧坏一个r ...

这些直接连接的io,两个mcu有没有用推挽方式?用推挽方式输出有可能会烧坏
不同mcu间直接连接,我习惯中间串一个小电阻,22或者33欧姆。使用时根据情况也可以用0欧姆电阻,或者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直接连接的io,两个mcu有没有用推挽方式?用推挽方式输出有可能会烧坏
不同mcu间直接连接,我习惯中间 ...

就是串了330R的电阻还是烧坏才纳闷

这就奇怪了

网友B:
首先把UART配置成GPIO,看一下端口是不是真的坏了。其它要检查电源通路,有没有可能静电或者高压进来

楼主:
有没有其他大佬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