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51系列文档问题

楼主(2019-10-15):
请问各位达人,图中红圆圈中断使能的名称是否有误?编译时使用此名称总是提示没有定义,另外例程里也只看到"#define UART_INTEN_THREIEN_Msk"字样,即是“THREIEN”,而不是“TJREIEN”

网友A:
不清楚,没有在UART的头文件看到。

网友A:
对了,你看看英文手册上怎么写的。是不是也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看看英文手册上怎么写的。是不是也是这个。

倒没注意到英文手册,我对照一下看看,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没注意到英文手册,我对照一下看看,谢了

嗯,之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然后去看了英文手册,发现中文的翻译过程搞错了。

网友B:
一般以头文件里命名的为准。

网友C:
文件有误,是THREIEN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有误,是THREIEN没错

谢谢~

网友D:
原来如此,手册有错,希望官网更正。

网友E(2019-11-19):
没有看的这么细致过

网友A:
从来不看这么细的手册,只看头文件配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