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9-10-15):
如图,大家分析一下图中射极耦合触发器的工作过程:1、振荡器工作时;2、停振时。最好祥细些,特别是C4的作用?谢谢先。

网友A:
振荡器工作时,通过C3不断将信号发送给VT2基极,VT2的C就会被拉低,由于C4的存在,VT2的C保持低电平,VT3的基极就是低电平,继电器断开;
振荡器停振时,C3没有信号输出,由于R4存在,VT2截止,VT2的C保持高电平,VT3导通,继电器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