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 无法仿真,Cannot access Memory

楼主(2019-10-15):
调试STM32F103C8T6,使尽办法也无法仿真,STLink连接后PC指针有时在Flash区8000108,有时在SRAM 20000108。完全从头开始建立Prj,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百度后说把debug的Download to Flash后正常了。

但是我其他项目一直debug选项都是Download to Flash,为什么这个项目需要取消Download to Flash才正常仿真?有人知道原因吗?

如下载到Flash不连STlink直接跑,是正常的,说明Flash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是MDK的话,建议重新选择芯片试试,仿真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B:
曾经碰到过是VDDA没有接VCC导致,一般是硬件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C:
楼主更改过地址?

网友D:
是不是配置的哪里勾选的有问题了

网友E(2019-11-14):
我一直都是用的默认选项

网友F:
芯片型号选择不对吗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木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