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换能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9-10-15):
(无正文)

楼主:
类似这种电路图,输入由单片机产生,3.3v

网友A:
图画全。
换能器驱动需求给出来。

楼主:
这就算是全图了,换能器接在mos管那里想请问各位可不可行。换能器的话,直接用信号发生器,10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之前网上的换能器驱动电路全都加了变压器,但是变压器体积太大了,求各位帮助解答

网友A:
你这电路并不能工作。。。
如果它就是完整的图你要重新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