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GD32咋进入待机模式

楼主(2019-10-15):
整个步骤都清楚:
1.使能电源时钟
2.设置 WK_UP 引脚作为唤醒源
3.设置 SLEEPDEEP 位,设置 PDDS 位,执行 WFI 指令,进入待机模式
4.最后编写 WK_UP 中断函数

但是GD这个库咋用的,搞不明白,有谁有GD的详细资料,或者对GD的待机模式熟悉的指点一二诶

网友A:
需要熟悉一下他的函数

网友B:
只是细节不同 本质不会改变

网友C:
gd的问题提问到了mm板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的问题提问到了mm板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熟悉一下他的函数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细节不同 本质不会改变

和32很相似,目前就按照32的样子去写的。可以实现

网友D(2019-12-20):
跑错地方了吧

网友E(2020-03-17):
这是MM32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