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2N3055组成的简易DCDC降压电路图

楼主(2019-10-15):
图片源于网络,请教各位大佬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起来的,是用公式1,VOUT=UB-UBE计算输出电压吗?这里的UB是稳压管的电压吗,稳压管6.8V,8.1V,10V对应的输出值也不是简单的减去UBE=0.7得到输出电压。还是使用公式2,VOUT=VIN-VCE.但VCE的电压又不知道,请求大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公式1,VOUT=UB-UBE。大约取UBE=0.7
电压都是近似值。

网友B:
首先,给你纠正一个概念,这种线性电源调整器,不能叫做DCDC。DC-DC特指由开关变换器组成的直流电源变换器,它可以是升压、降压、升降压,很显然,线性调整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种线路,其实就是典型的射极跟随器,VOUT就是管子发射极输出。因为当管子基极电压为一定值时候,则发射极电压也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固定的范围。所以这样的线路就能稳压。R1就是射极跟随器偏置电阻,这里ZD1的作用最明确,就是稳定基极电压。在输入电压足够保证管子工作在线性状态,则输出电压≈Vzd1-Vbe。
由于Vbe在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输出条件下,变化很小,一般也就是0.2V左右,剩下的你就自己算算吧。

网友C:
LS说的对,但不太准确。
这是线性稳压电源的串联稳压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S说的对,但不太准确。
这是线性稳压电源的串联稳压电源。

作为典型的线性稳压电源的串联稳压电源,最大特征就是必须要有采样比较反馈系统。
楼主的线路是没有这些部分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有源滤波器,还真不是串联稳压电源,就是一个射极跟随器而已。
因为具有一定的电压稳压特征,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典型串联稳压电源来用,这不是问题,但是,它就只是一个射极跟随器而已,没有其他。
去好好复习一下关于串联稳压电源的基本结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作为典型的线性稳压电源的串联稳压电源,最大特征就是必须要有采样比较反馈系统。
楼主的线路是没有这些 ...

线性稳压分为:串联稳压和并联稳压,和有没有反馈没有关系,还是你自己多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分为:串联稳压和并联稳压,和有没有反馈没有关系,还是你自己多看看吧。 ...

没有采样哪来稳定?
串联并联只是调制器的位置区别。能叫稳压的,本质必须是有一个稳定输出电压这样一个标的对象,随便并联一个器件你就敢叫并联稳压了?
真是不知所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采样哪来稳定?
串联并联只是调制器的位置区别。能叫稳压的,本质必须是有一个稳定输出电压这样一个 ...

那稳压二极管为何带“稳压”,你真厉害,干脆禁止稳压二极管取名稳压二极管了。
跟随器是啥?运放的跟随器和三极管跟随器啥区别?运放跟随器有反馈三极管的无反馈?无非精度差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1,VOUT=UB-UBE。大约取UBE=0.7
电压都是近似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你纠正一个概念,这种线性电源调整器,不能叫做DCDC。DC-DC特指由开关变换器组成的直流电源变换器 ...

谢谢,受教了。

网友D:
这是LDO电路

这不是LDO(低压差)线性稳压电源,而是非低压差串联调整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你纠正一个概念,这种线性电源调整器,不能叫做DCDC。DC-DC特指由开关变换器组成的直流电源变换器 ...

从终极反馈角度来说,也有点反馈就是VBE,B的电位是固定死了,E随输出电压降低,扩大VBE,增加输出电流,从面提升输出电压稍许回归,标的就是B极的稳压管的值,全部射随输出的都有或多或少的负反馈。不是深度的负反馈。精密的要用误差放大器了。这你明了的。

网友E:
真正的开环的电路,好比一个运放的跟随输出再加一个电阻再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终极反馈角度来说,也有点反馈就是VBE,B的电位是固定死了,E随输出电压降低,扩大VBE,增加输出电流, ...

是的,要非说有没有采样反馈,就隐藏在射极跟随状态里面了,其实还是有的,只是精度太低,深度又很浅,所以说,与其是说是串联调整稳压器,更不如直接用射极跟随器来描述更加准确。
说到底,这里到有一个真正的稳压标的,那就是并联稳压的、近视稳定的Vb,剩下的就看VBE的心情了。

网友C:
有些人即使发现自己的说法有问题,就是嘴硬不肯承认。
何必这么累呢?
不过也好,技术就是这样长进的。

网友F:
别吵吵,只是分类方法不同而已。虽然不同场合可能叫法不同,遵从一个习惯就好

网友G:
串联稳压、并联稳压扩流、恒压源,都可以这么叫,但确实不能叫DCDC,另外2A电流时,输出6 V,那么q1上的功耗,啧啧!!

网友H:
这个线性稳压电路很实用的,在实际产品上大量使用。优点是便宜,简单,缺点是稳压精度不高,Q1三极管的功耗会很大,
一般用在100毫安以下场合,要考虑Q1三极管的散热问题。

网友H:
这个电路给电压范围比较宽的5V单片机供电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I:
这个电路可以说是个稳压电源,通过稳压二极管实现稳压,三极管实现电流放大,但是效率比较低,一般用在功率不大的场合。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从终极反馈角度来说,也有点反馈就是VBE,B的电位是固定死了,E随输出电压降低,扩大VBE,增加输出电流, ...

你好,,“增加输出电流,从面提升输出电压稍许回归” 这句怎么理解呢?扩大VBE,使得输出电流增加,这倒好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好,,“增加输出电流,从面提升输出电压稍许回归” 这句怎么理解呢?扩大VBE,使得输出电流增加,这倒 ...

这是个反馈回环动态再平衡的过程,输出电压跌落,导致VBE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增加,I*RL增加,输出电压回归少许,降低VBE,这样达到GM*VBE=V/R,动态平稳。GM*(VB-VE)=VE/RL.

网友E:
VE=GM*VB/(1/RL+GM),GM》》1/RL足够大,负载调正率就会好。输出电压基本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