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的一块板子之前用chipscope没问题

楼主(2019-10-15):
FPGA开发的一块板子,Spartan6的 之前用chipscope下来进程序然后看一下串口助手的数据是没问题的,但是最近不行,换了台电脑还是不行
这是他的提示:
NFO: Started ChipScope host (localhost:50001)
INFO: Successfully opened connection to server: localhost:50001 (localhost/127.0.0.1)
INFO: Trying to open Xilinx Platform USB Cable on port USB2
INFO: Successfully opened Xilinx Platform USB Cable
INFO: Cable: Platform Cable USB, Port: USB21, Speed: 3 MHz
INFO: DEV:0 MyDevice0 (XC6SLX45) is not configured
COMMAND: configure 0 "C:\DAQ_CH16_24BIT2\top.bit" 0 import_inserter_cdc "" ""
ERROR: Configuration failed.
INFO: DEV:0 MyDevice0 (XC6SLX45) is not configured

网友A:
bit能加吗   加完用chipscope file下的import试试

楼主(2020-05-31):
引用 网友A:
bit能加吗   加完用chipscope file下的import试试

您好, bit能生成,但是import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可用的硬件设备 请问怎么处理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bit能生成,但是import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可用的硬件设备 请问怎么处理好 ...

这个不好说啊  仿真器  或驱动  或板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