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PCB板要接入220v市电,在Altium Designer中应该选择什么接口元件?

楼主(2019-10-15):
请问PCB板要接入220v市电,在altium Designer中应该选择什么接口元件?
感觉直接留两个接线的话是不是不太安全,比如能不能用电脑那种的电源线接口,在AD中对应什么元件?
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画个接线端子不就OK了吗?自己画封装就好了,或者找别人现成画好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