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极管钳位含继电器的开关电路的尖峰电压问题

楼主(2019-10-15):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有个疑问,这又是那个编的教材?事实上,就没见过这样的继电器驱动线路,楞是多用了一个D1,难道这里三极管还有从下到上流电流的需要?
去掉D1,则就是我们经典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线路了。
这里先明确一个概念,继电器是由线圈绕在铁芯上面组成一个电磁铁。很明显,这样的负载,具有很大的电感量。
电磁理论证明了,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所以,这里D2的作用,不是为尖峰电压提供电压缓冲,这描述简直就是扯蛋。
继电器被驱动后,有固定的驱动电流,管子突然关闭,继电器电感电流必须续流。
关闭以前,继电器电感电流是从12V流进,到下端流出。关闭后,电感电流方向不变,将继续维持该方向,并逐渐衰减到电流归零。这过程,就由D2来完成了,这时候,继电器线包D2构成一个完整的电流环,经过一定时间衰减电流归零。
知道这些,相信你已经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尖峰时候,电压可以箝位到Vcc+0.几V了。
至于所谓的-0.6V,至少在这个线路你是观察不到的。
现在都是什么狗屁教材啊。

楼主:
这个是《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上的图,话说这本书还挺有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上的图,话说这本书还挺有名的。。。 ...

如果真是这本书,不知道这个有名咋来的。
话说,教材嘛,以直击原理为最准确。这里说感应尖峰,就已经离开真相了,事实上,继电器电感必须续流才是根本。没有续流,则才会有电感感生出很高的电压,和寄生电容参数进行谐振,这时候,我们会看见很高的尖峰电压,如果有续流了,则根本不存在所谓尖峰电压,能看见的就是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候的正向压降。
再一个,由于继电器电感比较大,所以这个续流过程其实挺长的,描述出来的波形,根本就不是书中画的样子,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NPN驱动继电器的线路超级简单吧,测量一下波形就明白了。
再一个,任何线路都会有寄生参数,而线路寄生参数,会导致在NPN导通时候,方波的下面部分产生些许振铃理论上都是存在的,可在继电器驱动这样简单线路上,这方波必须是到uS级别,电流安培级别的线路,我们用示波器也许可以观察到。可有这么短的继电器驱动脉冲吗?有这么短驱动脉冲继电器会动作吗?实际意义何在?
要知道一般的继电器要动作,则驱动波形至少在10mS级别以上,一个每秒能动作100次的继电器,估计实际上很难找到了。
所以上面的波形方波下降沿到上升的宽度至少在10mS级别,才有实际意义,而10mS级别继电器驱动波形,下降沿将非常干净,上升沿就是一个续流正向0.7V左右的突起加斜坡然后就平滑,中间断流振铃非常密集在这个扫描级别基本看不到,因此上面画的波形,可以说完全是杜撰的,不知道这样的教材,怎么会名气很大的呢?
学习的精神是可以怀疑一切,如果你对我这样的分析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去做试验验证,非常简单。

网友B:
这么大段的分析解释,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这本书,不知道这个有名咋来的。
话说,教材嘛,以直击原理为最准确。这里说感应尖峰,就已经离 ...

佩服佩服,不知道大佬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真心希望给像我这样摸索的人指个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佩服佩服,不知道大佬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真心希望给像我这样摸索的人指个方向。 ...

无他,海量的书本知识+长期的实操积累。
硬件工程师,如果他能跟进新器件节奏,则真的就是越老越牛叉,因为长期的积累。
电子器件及其应用,其知识点是一个系统过程。
就以一个继电器推动线路为例子,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有下面几个:
继电器有电感,而且电感量不小;
继电器驱动电流由线包电阻决定;
电感有很关键的电流、电压关系的基本电学特征;
二极管续流的特征,包括如何选择续流二极管;
三极管驱动基本知识,包括如何匹配合适的驱动三极管等等;
知识体系个人觉得,抓住一个设备或者线路作为切入点,进行延伸,将相关的知识点一个一个切实掌握,随着你知识点延伸的深度,则你能分析和设计的线路就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他,海量的书本知识+长期的实操积累。
硬件工程师,如果他能跟进新器件节奏,则真的就是越老越牛叉,因 ...

谢谢,我回继续努力学习的

网友C(2020-01-16):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个疑问,这又是那个编的教材?事实上,就没见过这样的继电器驱动线路,楞是多用了一个D1,难道这里三 ...

那么D1换成24V稳压管应该是有用的(假设mosfet 最大电压是40V),如果是续流管真不晓得做什么用......
我假设这是个马达电路,继电器的上端相当于马达的线圈相位B+ 12V,下端串接刹车电阻然后直接接mosfet. 在马达刹车瞬间(同时B+ 12V断电)的电压,那么此时马达相位电压B+可能超过会40V, 此时D1稳压管可以保护mosfe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他,海量的书本知识+长期的实操积累。
硬件工程师,如果他能跟进新器件节奏,则真的就是越老越牛叉,因 ...

还有一个知识点:继电器的吸合电压和维持电压(释放电压)。这个知识点为长时间吸合的继电器设计最低控制功耗所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