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切换静态IP与动态IP

楼主(2019-10-16):
    在工作中为了调试方便,经常需要设置固定IP,而公司一般都是自动获取IP地址,如果随便设置一个IP经常会与其他同事冲突,下面方法可以快速切换IP,而且不会冲突,具体介绍如下:
    在电脑任意位置创建后缀为.bat的文件,将下面*号中间的代码复制粘贴保存即可,有几个需要更改的地方下面做说明。
*******************************************************************************
@echo off
rem //设置变量
set NAME="本地连接"
rem //以下属性值可以根据需要更改
ipconfig >c:\ipconfig.txt
findstr "IPv4" "c:\ipconfig.txt" >c:\IPv4.txt
for /f "tokens=2 delims=:" %%i in ('findstr "10.8.175" "c:\IPv4.txt"') do set ADDR=%%i
set MASK=255.255.255.0
set GATEWAY=10.8.175.7
set DNS1=10.98.94.5
set DNS2=10.98.94.28
rem //以上属性依次为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首选DNS、备用DNS

echo 当前可用操作有:
echo 1、设置为静态IP
echo 2、设置为动态IP
echo 3、退出
echo 请选择后回车:
set /p operate=
if %operate%==1 goto 1
if %operate%==2 goto 2
if %operate%==3 goto 3

:1
echo 正在设置静态IP,请稍等...
echo IP地址:%ADDR%
echo 子网掩码:%MASK%
echo 网关:%GATEWAY%
netsh interface ip set address name=%NAME% source=static addr=%ADDR% mask=%MASK% gateway=%GATEWAY%
echo 首选DNS=%DNS1%
netsh interface ip set dns name=%NAME% source=static addr=%DNS1% register=PRIMARY validate=no
echo 备用DNS=%DNS2%
netsh interface ip add dns name=%NAME% addr=%DNS2% index=2 validate=no
echo 静态IP已设置

echo 正在添加BA静态IP,请稍后...
echo IP地址:192.168.1.101
echo 子网掩码:255.255.255.0
netsh interface ip add address name=%NAME% addr=192.168.1.101 mask=255.255.255.0
echo 已添加BA静态IP

pause
goto 3

:2
echo 正在设置动态IP,请稍等...
echo 正在从DHCP自动获取IP地址...
netsh interface ip set address name=%NAME% source=dhcp
echo 正在从DHCP自动获取DNS地址...
netsh interface ip set dns name=%NAME% source=dhcp
echo 动态IP已设置

pause
goto 3

3:
exit
***********************************************************
需要更改的位置:
1、findstr "IPv4" "c:\ipconfig.txt" >c:\IPv4.txt
for /f "tokens=2 delims=:" %%i in ('findstr "10.8.175" "c:\IPv4.txt"') do set ADDR=%%i
这两句是查询本机自动获取的IP,避免与其他同事冲突,需要将10.8.175改为自己自动获取的IP的前面三个数字

2、set MASK=255.255.255.0
set GATEWAY=10.8.175.7
set DNS1=10.98.94.5
set DNS2=10.98.94.28
这四句是自己自动获取到的子网掩码、网关、DNS地址

3、echo IP地址:192.168.1.101
echo 子网掩码:255.255.255.0
netsh interface ip add address name=%NAME% addr=192.168.1.101 mask=255.255.255.0
这三句中的IP是需要在静态IP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IP的设置方法,如果需要添加多个,只需要将这三句复制粘贴即可。

网友A:
虽然为了调试或者测试设备,确实有时候需要用到静态IP和动态IP切换的问题,通过查动态分配段,也可以正常设计静态IP且不会冲突,不过次数不多,所以不会去弄这样的批处理。
会去写这么长一段,而且还是用的CMD命令设置网络的,都是牛人,必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为了调试或者测试设备,确实有时候需要用到静态IP和动态IP切换的问题,通过查动态分配段,也可以正常设 ...

我们这边用的比较多,几乎每天都要改很多次,哈哈

网友B:
买一个几十元的路由器,组建个北朝鲜的internet。墙外动态用来生活,墙内网静态用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