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时序图的问题

楼主(2019-10-16):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时序图用51单片机应该怎么写,谢谢大神

网友A:
信息量不够

楼主:
有这些参数,不明白字节与验证,新手请教大师

网友B:
这个协议有问题
问题 W信号后面跟数据,那么加入W信号后面的数据是高电平,比如0xFF,那么芯片如何判断是数据还是W信号?

楼主:
是否根据判断W信号时长确定?

我认为,W信号之后应该是跟低电平开始的数据才符合逻辑
根据手册信息来看,W时常是大于176us,实际没说具体要多少时间,所以应该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协议有问题
问题 W信号后面跟数据,那么加入W信号后面的数据是高电平,比如0xFF,那么芯片如何判断是数 ...

还真有问题,你要像UART吧,定个波特率,按时间分就成了。
这里没一个波特率参数,W时间只是一个超过176uS的高电平,则串行数据根本没法准确知道什么地方是数据开始。
至少应该有个类似START信号,拉下一个低电平来表示数据串开始,这样才可以串行接受数据,这哪怕在UART定波特率的串行通讯里面也是必须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有问题,你要像UART吧,定个波特率,按时间分就成了。
这里没一个波特率参数,W时间只是一个超过176u ...

波特率是250K

网友D:
W后面跟着的应该不是一个低电平,

而是一串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后面跟着的应该不是一个低电平,

而是一串高低电平?

W后面跟着的是8字段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W后面跟着的是8字段数据

那个8段数据的图表上,验证码看不懂。

字节嘛,就是发一个字节,

位7~6是10时,表示位5~0是地址的高6位,

位7~6是01时,表示位5~0是地址的低6位,

组合成12位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