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后面跟的ESA和ESD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9-10-16):
如图 这个芯片后面跟的ESA和ESD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楼主是要做伸手党了。
根据我对MAX3088手册Ordering Information部分的分析,C/E S/P A/D有8种组合,各字母含义如下:
C:Commercial Temprature, 0-75℃
E:Extended Temprature, -40-85℃
S:SO
P:PDIP
A:8PIN
D:14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做伸手党了。
根据我对MAX3088手册Ordering Information部分的分析,C/E S/P A/D有8种组合,各字母 ...

多谢 我之前看到ESD静电保护什么的 还以为ESA也是什么功能。。。。。

网友B:
这些尾缀的含义,都能在美信官网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