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各位大师,有没有使用USB33000 连stm32f205或f407?

楼主(2019-10-16):
stm32f205高速usb用stm cube MX 生成程序,烧入进stm32f205,pc出现unknown device,测量usb3300的VDDA1.8 是0V,晶振也停了,刚插入usb是晶振的脚是1.05v,VDDA1.8 脚是1.8V,等出现unknown device 时 晶振脚变0V,VDDA脚也变成0V,如果让stm32F205处于boot状态,也就是不启动我烧入进的usb device 程序,USB3300晶振和clkout 脚是有电平的,clkou脚是1.6V,应该是有信号的。请各位大师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原理图如下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一步步来。

首先要保证你的电源、时钟都工作正常了。这些正常了,再测试、调试USB这块。

提醒下,那VCAP脚一定按手册规定处理好,不能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步来。

首先要保证你的电源、时钟都工作正常了。这些正常了,再测试、调试USB这块。

vcap脚都接4.7uf的电容,stm32运行正常,可以通过jtag调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vcap脚都接4.7uf的电容,stm32运行正常,可以通过jtag调试.

现在发现通过stm cubemx 生产的固件启动后pc检测到unknown device 后 usb3300晶振停止,usb3300的29脚VDDa1.8 从1.8V变成0V。如果用标准库生成的固件,启动后检测到unknown deviice 后usb3300晶振不停止,clkout  脚有1.65V 估计是60Mhz的信号,usb3300的clkin脚只有1.05V电压,测试确实是24Mhz的信号,但占空比 不到50%.

网友B:
有没有看看具体的波形

网友C:
不能用这个连接吧

网友D:
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仿真器

网友E:
还是老老实实用我的st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