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 type C跟TYPE A, Micro B做数据线的线路图

楼主(2019-10-16):
USB type C跟TYPE A, Micro B做数据线的线路图

      1,USB type C 与USB type C
                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各脚对各脚即可

        2,USB type CUSB type A做数据线的线路图

        3,USB type CUSB Micro B做数据线的线路图:

        有人会奇怪为什么USB TYPE C接口的CC脚为什么加各电阻51k对地呢?

        这是是USB TYPE C规范的内容, 通过CC脚加51K对地,可以打开充电端的识别输出开关,让输出导通。
**出处:www.uccpd.com

网友A:
应该是5.1K吧,协议规定device需要有5.1K电阻下拉,音频设备为800-1K.而且这里应该只用CC1增加,CC2不用增加(CC的一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1K吧,协议规定device需要有5.1K电阻下拉,音频设备为800-1K.而且这里应该只用CC1增加,C ...

CC1,CC2都是CC,

都要连在一起是吗?萌新狗头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