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人见过这样的DCDC芯片吗?

楼主(2019-10-16):
有人见过这样的DCDC芯片吗?

楼主:
ping to ping的,R1的值应该为10K左右

网友A:
2-3脚高边电流采样,1脚电压反馈,同步整流BUCK。芯片类型应该算挺常见,
没看见上臂开关自举电容,则结构算比较少见了,常见的为N管上臂必须带自举。

楼主:
恩,是的,想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片子

楼主:
这个431是如何控制DCDC输入电压在一直在18V附近的,R8,R9,R10起什么作用?R2,C1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31是如何控制DCDC输入电压在一直在18V附近的,R8,R9,R10起什么作用?R2,C1起什么作用?

...

我是初学者,我感觉是这样的,R11串(R15//R16),通过18V分压,是2.5V多点,和431的参考电压差不多相同,当电源电压变大一点的时候,即分压大于2.5V,此时431的电流增加,导致Q2的基极电压降低,使得Q2的电流增加,同时导致Q1基极电压升高,使R3的电压降低,会拉低此时芯片的分压,最后芯片会输出更高的电压维持FB,也就是输出电压(功率)增加,通过功率变大来降低18V的电压,反之亦然,R8R9R10应该是给Q2提供静态工作点,在正常的时候,Q2和431应该是有小电流维持一个小电流工作状态。个人愚见

很有道理,当高于18V时,Q1导通,实际R1//R3并联,从而提高输出电压

楼主:
R8R9R10应该是给Q2提供静态工作点,怎么来计算呢?另外R2,C1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R8R9R10应该是给Q2提供静态工作点,怎么来计算呢?另外R2,C1起什么作用?

也可能不是工作在放大区,也可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R和C应该是滤波的,抑制因Q1开关的时候造成FB上的剧烈变化,导致系统电源输出出现剧烈的波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降压的上臂开关不一定需要自举电容,除非輸入输出压差很小。我讲的对不对? ...

由于没有内部线路,所以不能肯定,如果是N MOS做的上臂,由于MOS的VGS相对比较高,哪怕特殊设计,至少1V左右,这个电压将远高于PNP管的饱和压降,甚至是NPN管的射极输出,所以必须加自举,否则,MOS的效率优势将完全失去。
如果上臂采用P MOS、PNP管,则就不需要额外的高于Vcc的驱动电压。

楼主:
可以确定没有这个电容

楼主:
所以对这个DCDC也是比较感兴趣,有谁知道这种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ping to ping的,R1的值应该为10K左右

是意思?你知道这个ic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431是如何控制DCDC输入电压在一直在18V附近的,R8,R9,R10起什么作用?R2,C1起什么作用?

...

帮你找到了,

这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