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RAT进入中断后标志的处理

楼主(2019-10-16):
请问一下M451系列进入UART中断后,要像C51那样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吗?

网友A:
M451系列UART中断有很多种,包括接受、发送、错误等10种中断。
官方技术参考文档很明确的写着:
每个UART控制器支持10种类型的中断,包括:
  达到接收阈值水平的中断(RDAINT)
  发送FIFO空中断(THERINT)
  Line状态中断(校验错误,帧错误,间隔错误)(RLSINT)
  MODEM状态中断(MODEMINT)
  接收缓冲区定时溢出中断(RXTOINT)
  缓冲区错误中断(BUFERRINT)
  LIN总线中断(LININT)
  nCTS唤醒中断(CTSWKIF)
  数据唤醒中断(DATWKIF)
  自动波特率中断(ABRIF)
下表描述了中断源和中断标志。当中断使能且有中断标志时就会产生中断。用户必须在中断后清中
断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51系列UART中断有很多种,包括接受、发送、错误等10种中断。
官方技术参考文档很明确的写着:
每个UART控 ...

看过了文档,UART相关的中断标志都是只读的,而且例程里也没看到有清标志动作,所以有点疑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了文档,UART相关的中断标志都是只读的,而且例程里也没看到有清标志动作,所以有点疑惑了
...

其实也就是这2个中断,是不能直接操作中断标志的。
RDAIF 需要读 UART_DAT来清除中断标记,而不能直接清除标记本身,同样的THREIF 中断标志必须用写 UART_DAT来清除中断标志。所以这里标注只读应该是很准确的。
其他几种中断,则都是直接写1到标志位就可以清除了。
其实,采用类似中断标志模式目前基本上在UART中断非常流行,因为接受中断,无非就是去读数据,而发送中断无非就是等数据发送完成,好开启另一次发送。所以这样做,即让我们不需要特别的中断标志清除动作,只要写入或者读BUF,就完成了一次中断标记清除。但你不去执行读取或者写入动作,中断标记确实不会自己清除掉。

网友B:
去看看相关头文件,需要

网友B:
竟然没有给中断的例子,可惜了。

网友B:
找到例子了。

网友B:
串口唤醒那个里面有。

网友C:
根据楼上的介绍肯定需要。

网友D:
必须的。
好像STM32的HAL库是不用,因为封装到回调函数里面了。

楼主:
看到了,谢谢!
之前注意力一直在寄存器的操作方式,忽略了库函数~

网友E:
库函数现在做的非常好了,而且新唐的多个系列共有的外设的库函数都是一致的,学会一个使用,其他系列都会用。

网友E:
比如串口上M051和M451那都是一致的,你如果找不到M4系列的例子可以找M0系列的。一样的库。

网友F:
STM32的是库函数帮着实现了,而且格式化的实现,需要用户自己填写回调函数。

网友F:
STM32的是可以完全自主控制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应用需要清理这个标志,或者什么时候清理,都可以自主控制。

网友G:
楼上所问非所答,还打广告,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