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MA82G5A64的键盘中断(KBI)假的?

楼主(2019-10-16):
1.官方最新手册代码
2.代码指向的地址

3.手册的KBI 键盘地址
手册中的代码明现有问题

我自己按照寄存器编写的代码
中断压根就进不去

楼主:
已查明原因IO口被烧,很容易被烧,键盘检测之类的电路 很容易烧IO口

网友A:
GPIO被烧,也得看看原理图,为何被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被烧,也得看看原理图,为何被烧。

没找到数据手册 IO口的灌电流不知道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