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输出波形

楼主(2019-10-16):
1.图片是晶振输入输出波形对比?请问为何输出波形畸变了?会有什么影响?目前开关机都正常
2.另外按晶振厂商提供的规格书 负载电容是20pF ,那么计算出来外接电容应该是 36pF才合理。现在发现改接36pF反而没有波形???

545-122X322-01 SER-18EL-090 VCM95A smd3225石英晶体谐振器(晶光华).pdf

网友A:
这是有明显的三次谐波。

网友B:
你中文标记正好错误了,对晶振来说,上面这个是输出(谐振滤波)波形,而下面这个是输入(激励)波形。
晶体振荡器没有复杂的稳幅环节,所以,只有保证驱动晶体的为限幅波形,才能保证振荡器可靠工作。
很好的波形啊,你示波器带宽限制,看见的是低次谐波,更高次谐波看不见,所以就变成这样波形,实际上,波形是削顶的正弦波而已,输入端波形大致就是这样,而经过晶振滤波后,则又变成第一个只剩下近似正弦波这样的波形了。

网友C:
示波器/探头不好。
方波不能很好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