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19-10-16):
各位请看一下这个电路,T1,T2都可以理解,但是T3什么作用?

网友A:
过流保护

网友B:
2种可能的组态:
1、如果T3基极并联电阻比较大,则为恒流组态,当T1被驱动,则T2被强制输出恒流驱动电流。
2、如果该电阻比较小,则可以理解为限流保护,为可能发生的过载电流,提供最大电流限制。
其实根本功能是一样的,只是取值不同,则实际意义不同而已。

网友C:
T2导通会导致T3基极电位下降,当下降到一定程度,T3导通并使T2基极电位上升,从而减小T2的导通程度,故T3的引入是为限流。

网友D:
这个类似电路用过,只限流,短路后T2很烫。
1、用mcu的adc做过流保护。
2、用个ntc做过温度保护。
这个电路就完美了

网友E:
T2、T3组成标准恒流源。很有可能是电流环输出。

网友F:
T1是开关,T2、T3组成恒流电路,也可以说T3是限流保护。

网友G:
这个可以用于对外供电端口的外部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