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要是在电动四轮车上做预充有没有成品啊

楼主(2019-10-16):
好几个开关电源,每次一打开就会把三元电池保护了,三元电池就只有在开机的时候才有预充,现在只有在总电路上加一个预充保护,应该搞什么东西加上去啊。   在线卑微请教大佬

网友A:
表达不清楚,电池的保护板保护了吧?没人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不清楚,电池的保护板保护了吧?没人能回答。

对的,就是电源在开启之后再打开电源开关的的线路,电池被保护了,所以想在电池后面加一个预充保护,怎么加啊

网友A:
我估计你加不了,还是买个还预充的保护板省事。

网友A:
开关电源一般前端有大电容,普通的保护板很容易过放保护。我们公司的保护板都是自已设计自己做的。外面成品板比较少看到这类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