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42 UART无法发送9BIT

楼主(2019-10-16):
选择UART的奇校验模式,发送数据 0x13(希望第9位输出低),结果波形显示Start+8bit_Stop,并没有看到第9位?这个是什么原因?下面附上设置:
以上连续发送了2个Byte的0x13,以确认是否有第9BYTE,结果并没有,波形图不方便添加,但我说的确认是事实。

网友A:
是没发送出去,还是没接收到,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数据流和你的截图对的上,但是缺少了奇校验位。

楼主:
缺少校验位的值

网友A:
你的波特率设置的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特率设置的好大啊。

嗯,实际应用需要这么大,720K的波特率,之前用STM32一直都这么设置,而且已经量产了,不可能因为波特率的问题,而导致发送端无法发出 Bit9 吧,除非我这颗IC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实际应用需要这么大,720K的波特率,之前用STM32一直都这么设置,而且已经量产了,不可能因为波特率 ...

没用过这个料,不过奇偶校验不是还有个偶校验嘛,这时候Bit9也许已经出来了,就是个1呢。
看看设置,是不是模式为偶校验,也可以换发送数据测试,你现在是奇数个1,你发个偶数个1的数据看看会不会出来一个0。

网友A:
修改一下参数看看。

网友A:
另外定位到那个宏的位置,看看是不是引用的头文件宏的内容写错了。

网友C:
头文件显示是没问题的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嘛?

网友E(2019-11-19):
降低一下波特率试试看

网友F:
有没有可靠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