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上海贝岭LDO 资料分享

楼主(2019-10-16):
LDO, AC, pd

完整PDF资料链接:

性能很好

网友A:
静态电流2mA,在需要低功耗微功耗应用,这个参数太大了。
耐压才12V,比AMS1117还差,传统12V降压都不敢用了。
2%精度好像也比AMS1117低,我不知道这个芯片有什么理由让我来选择?

张口就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2mA,在需要低功耗微功耗应用,这个参数太大了。
耐压才12V,比AMS1117还差,传统12V降压都不敢用 ...

是这个不

网友A: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2mA,在需要低功耗微功耗应用,这个参数太大了。
耐压才12V,比AMS1117还差,传统12V降压都不敢用 ...

在需要cost down时可选用。其实参数方面没有您说得这么差的

网友C:
买过BL9198-33
电压误差大得惊人,就买了10pcs,最低测到过3.22,最高测到过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