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8K的PWM波形很奇怪。。。

楼主(2019-10-16):
波形中那个不连续的断格是怎么来的呢,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怀疑你外部电路的影响导致的,这是一个很有规律的干扰信号。

网友B:
逻辑冲突了,大概率你的PWM输出和另外一个GPIO短路了,当另外一个GPIO一会输入一会输出,输出1时就是这样,一高一低打架了。

楼主:
厂家PDF里18.2.1的例程。硬件已经确认,没有短路。引脚驱动一个8050,一个白光的LED,波形是直接测量的IO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