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如何将VISA串口采集和DAQ采集同步

楼主(2019-10-16):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在一个数据采集系统里,一方面需要使用visa串口采集示波器的波形数据,另一方面使用DAQ采集系统采集电涡流传感器数据,这两个部分的采集都能分别能完成,但是在同一个labview程序中,怎么将两个不同类型的数据采集同步起来。
目前的一个思路是采用定时循环结构,将示波器波形采集放置于循环内部,然后将这个定时循环结构的时钟源连接到DAQ系统的板载时钟上,不知这样做能否达到同步的效果?
刚开始学习labview,希望得到前辈们的指点!提前感谢

楼主:
有前辈指导一下吗

楼主:
请求指导-。-

网友A:
你说的是让两个采集任务同时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让两个采集任务同时运行吗?

不只是同时运行,也要让两者同步采集

楼主:
目前的理解:示波器与labview之间是借助VISA驱动,将示波器的波形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本质是一个传输的过程;
而DAQ采集系统与labview之间是借助DAQmx驱动,进行数据的采集,本质上是一个采集的过程;
波形数据的采集是发生在示波器内部,因此目前的一个思路是:使用外部硬件触发,将触发信号同时接入示波器与DAQ板卡。
但是具体的操作还不会且对于这个思路也不知正确与否,请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的理解:示波器与labview之间是借助VISA驱动,将示波器的波形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本质是一个传 ...

根据你目前的描述,我感觉:
1、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
我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同步应该是在t时刻,A、B两个数据采集设备采集的应该是信号波形上同一个位置。
如果有两块相同的带有触发功能的数据采集卡,可以用你这个外部触发的思路去同步采集。但是现在一个是示波器,一个是数据采集卡。示波器的采样周期、数据处理和呈现时间、串口数据传输时间等,你是无法精确控制的,所以我感觉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
2、实现“近似同步”
如果采样率不高,你可以按照示波器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的速率算一下近似采样率S。
然后你把数据采集卡的采样速率配置成和示波器近似采样率S一样。
在Labview里同时运行两个线程(不含主界面线程),一个线程负责从示波器读数据,一个线程负责DAQ采集。

如果示波器有硬件触发端口,也可以用你硬件触发的思路去做。这种情况下也是要建立两个线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目前的描述,我感觉:
1、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
我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同步应该是在t时刻,A ...

真诚感谢前辈的建议!对我的理解帮助很大!
看来如果要真正意义上同步,必须把示波器内部的机制弄清楚。前辈“近似同步”的思路感觉很棒,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用这个思路试试看~
现在就先以硬件触发的思路试试先,有了前辈的话感觉还是有机会能做出来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2022-03-09):
我有同样一个方案(正在做):
按速度最小的做采集循环、显示。
如果DAQ采集速度大于VISA口的速度2倍以上,则每两个数据送一次显示,保持和VISA“同步”,并舍去循环的余数部分。
以此类推、反之亦然。总规保持低速的那个的数据流。
缺点是速度快的数据会“丢失”,但保证了示波器显示的“连续性”,也就是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