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 物联网为什么一定要接入阿里 机智云灯平台?

楼主(2019-10-16):
一直不懂 物联网设备 为什么 要接入  阿里 机智云等 物联网平台  ?   是否可以 自己搭建平台.    ?   我是做web 开发的  ,感觉逻辑并不复杂, 完全可以 自己搭建物联网平台.  物联网除了视频 其他数据量都非常小.  也用不了服务器多少资源.
能想到的唯一问题 可能就是并发数.   各位大神求指教  , 新人入门  白痴问题  多多包涵

网友A:
还是先翻一下这方面的书籍吧,希望看见楼主的精辟总结

网友B:
完全可以自己开发,毫无疑问,但是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成本是个问题,开发成本以及维护成本。

网友C:
可以自己开发,不过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网友D:
确实可以自己开发,不过没必要,成本时间,性能质量,都要考虑,大平台不紧保证这些,还有额外功能,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自己开发,毫无疑问,但是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成本是个问题,开发成本以及维护成本。 ...

在接入设备不多的情况下 ,开发成本应该并不算大吧. 硬件定时主动发送数据 , 服务器一个接口接收心跳包,就能获取设备的信息了,超过一定时间未接收到数据 那就判定离线,   一般不主动发送的话 成本应该并不大吧    抱歉刚接触  还在摸索中...  求大佬解惑你所说的成本和维护 主要指哪些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翻一下这方面的书籍吧,希望看见楼主的精辟总结

刚入坑 一周还不到  wifi模块  昨天才拿到手.   任重道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可以自己开发,不过没必要,成本时间,性能质量,都要考虑,大平台不紧保证这些,还有额外功能,大数据 ...

目前注意到的云平台有  中移动 机智云 京东云 阿里云 华为云 这几个loT平台, 入门的话  大佬有个推荐么?

tlinl了解一下,用来入门相当舒服简单,可以免费注册试用一段时间,而且不用自己做saas 可以直接用tlink现成的协议显示

网友A:
加油吧, 遇到问题再来讨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注意到的云平台有  中移动 机智云 京东云 阿里云 华为云 这几个loT平台, 入门的话  大佬有个推荐么?  ...

Tlink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注意到的云平台有  中移动 机智云 京东云 阿里云 华为云 这几个loT平台, 入门的话  大佬有个推荐么?  ...

Tlink,前面打字错误,是Tlink

网友E:
可以自己搭的,租一台云服务或者使用花生壳(域名访问),使用花生壳时使用自己电脑就行,但在家中路由中做一下设置,具体的传输方式我知道有两种:
一种方法将数据通过模块送到指定端口,如开通3010端口,DTU数传模块直接将数据打包发至IP/域名+3010
另一种使用MQTT代理之类的,将数据发送到代理服务器
服务器写一个接收程序,将接收的数据存入到数据库,需要用到的地方直接调用这个数据库就行了。使用MQTT时,可以不用DTU传输模块,直接用WIFI或网络都行

网友F:
不用那么费劲,直接在自己的电脑上搭一个服务器就好
用着还方便。
不是做产品不用讲究太多,够用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用那么费劲,直接在自己的电脑上搭一个服务器就好
用着还方便。
不是做产品不用讲究太多,够用就好 ...

是这样的,但节点和自己的电脑不在一个局域网内,还是要做地址映射

是的

网友G:
自己DIY玩玩无所谓,用个MQTT服务器就行了。
但是商用,你要写APP吧(ios和安卓是最起码的),还要搭建后端和前端吧,搞定配网、绑定、设备权限、用户注册、设备绑定解绑、数据库、加密、并发、集群、防攻击等等一大票事情。
多协议接入、边缘计算、数据持久化、数据2D/3D可视化、云云接口这些就先不说了。

比方便程度,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玩,用现成的云平台SDK开发,使用云平台免费设备数量额度更方便。
比功能,你肯定比不过云平台。
比扩展性,你也比不过云平台。

唯一的优势是数据私有化,自己搭建私有云适合给企业定制私有云方案用,但是复杂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找到好用的系统,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什么花生壳,都是收费的吗?

是免费的,但端口最好花钱买一个,不然每次重开机就得设置端口

网友I:
确实,其实使可以自己开发的,就那么点物联网的数据流量,自己搞没什么问题。
关键搞你要有公网IP地址,很麻烦,
用华为云平台,电信云平台,不用操心平台上的事情。

以NBIOT为例,你从平台上申请个账号,连上华为云平台,配置配置,数据就传到云平台上了。
在写个上位机的客户端,就可以把数据从云平台上取出来了。

实际上,自己弄实现起来更简单,但是你要有公网IP地址,还要自己维护服务器。

网友J:
完全可以自己搞,
物联网,缺的是物,而不是网。
其实有很多搞网的,但是真正接入设备的没几个。

网友K:
理论上说你自己开发服务端全然没有问题,去公开的阿里云/AWS/DigitalOcean 租一个 VPS 也就能解决公网 IP 的要求了。但是这样的话你自己的开发量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可以自己开发,不过没必要,成本时间,性能质量,都要考虑,大平台不紧保证这些,还有额外功能,大数据 ...

目前注意到的云平台有  中移动 机智云 京东云 阿里云 华为云 这几个loT平台, 入门的话  大佬有个推荐么?

网友D(点评):
tlinl了解一下,用来入门相当舒服简单,可以免费注册试用一段时间,而且不用自己做saas 可以直接用tlink现成的协议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用那么费劲,直接在自己的电脑上搭一个服务器就好
用着还方便。
不是做产品不用讲究太多,够用就好 ...

是这样的,但节点和自己的电脑不在一个局域网内,还是要做地址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