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风扇调速应用

楼主(2019-10-17):
利用Timer0 Capture 捕捉风扇转速,再以PWM2调整风扇速度。这样就可以构成一个控制回路了。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3/10/07 3:54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PWM sample for Mini51 series MCU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while(SYS->RegLockAddr != 1) {
        SYS->RegLockAddr = 0x59;
        SYS->RegLockAddr = 0x16;
        SYS->RegLockAddr = 0x88;
    }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_EN_Msk | CLK_APBCLK_PWM23_EN_Ms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0_TXD | SYS_MFP_P01_RXD;

    /* Set P2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 Channel */
    SYS->P2_MFP = SYS_MFP_P24_PWM2;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RegLockAddr = 0;
}

void UART_Init(void)
{
    // Set UART to 8 bit character length, 1 stop bit, and no parity
    UART->LCR = UART_LCR_WLS_Msk;
    // 22.1184 MHz reference clock input, for 115200 bps
    // 22118400 / 115200 = 192. Using mode 2 to calculate baudrate, 192 - 2 = 190 = 0xBE
    UART->BAUD = UART_BAUD_DIV_X_EN_Msk | UART_BAUD_DIV_X_ONE_Msk | (0xBE);
}

int32_t main (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Init();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will output PWM channel 0 to output waveform\n");
    printf("using double buffer feature.\n");

    /*
        PWM channel 0 wave form of this sample showns below:

        |<-        CNR + 1  clk     ->|  CNR + 1 = 199 + 1 CLKs
                       |<-CMR+1 clk ->|  CMR + 1 = 99 + 1 CLKs
                                      |<-   CNR + 1  ->|  CNR + 1 = 99 + 1 CLKs
                                               |<CMR+1>|  CMR + 1 = 39 + 1 CLKs
         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
      __|      100     |_____100______|  60    |__40___|     PWM waveform

    */

    // Set channel 0 perscaler to 2. Actual value fill into register needs to minus 1.
    PWM->PPR = 0x0100;
    // Set channel 0 clock divider to 1
    PWM->CSR = PWM_CLK_DIV_1 << PWM_CSR_CSR2_Pos;
    // Enable PWM channel 0 auto-reload mode
    PWM->PCR = PWM_PCR_CH2MOD_Msk;
    /*
      Configure PWM channel 1 init period and duty.
      Period is HCLK / (perscaler * clock divider * (CNR + 1))
      Duty ratio = (CMR + 1) / (CNR + 1)
      Period = 22.1184 MHz / (1 * 1 * (1B9 + 1)) =  25000 Hz
      Duty ratio = (99 + 1) / (199 + 1) = 50%
    */
    PWM->CMR[2] = 0xB9;
    PWM->CNR[2] = 0x1B9;

    // Enable PWM channel 2 output
    PWM->POE = PWM_POE_PWM2_Msk;

    // Start
    PWM->PCR |= PWM_PCR_CH2EN_Msk;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3/10/07 3:54p $
* @brief    Timer sample for Mini51 series MCU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uint32_t TCAP0_old;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TCAP0_tmp = TIMER0->TCAP;
        printf("%d\n\r",(12000000/(TCAP0_tmp*2))*60);
        /*
         if(TCAP0_tmp==0)
         {
                 printf("cap:0\n\r");
                 }
          if(TCAP0_old!=TCAP0_tmp)
                {
                        printf("%d\n\r",TCAP0_tmp-TCAP0_old);
                        TCAP0_old=TCAP0_tmp;
                        }
    */
    TIMER0->TEXISR = TIMER_TEXISR_TEXIF_Msk;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while(SYS->RegLockAddr != 1) {
        SYS->RegLockAddr = 0x59;
        SYS->RegLockAddr = 0x16;
        SYS->RegLockAddr = 0x88;
    }
    SYS->P5_MFP=0X03;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UART), and internal 22.1184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CLK_CLKSTATUS_XT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CLK_CLKSTATUS_XTL_STB_Msk));

    /* Enable UART and Timer 0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_EN_Msk | CLK_APBCLK_TMR0_EN_Msk;

    /* Select Timer 0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crystal*/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TMR0_S_Msk) | CLK_CLKSEL1_TMR0_S_XTAL;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0_TXD | SYS_MFP_P01_RXD;

    /* Set P3 multi function pin for Timer 0 capture pin */
    SYS->P3_MFP = SYS_MFP_P32_T0EX;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RegLockAddr = 0;
}

void UART_Init(void)
{
    // Set UART to 8 bit character length, 1 stop bit, and no parity
    UART->LCR = UART_LCR_WLS_Msk;
    // 22.1184 MHz reference clock input, for 115200 bps
    // 22118400 / 115200 = 192. Using mode 2 to calculate baudrate, 192 - 2 = 190 = 0xBE
    UART->BAUD = UART_BAUD_DIV_X_EN_Msk | UART_BAUD_DIV_X_ONE_Msk | (0xBE);
}

int main(void)
{
    int volatile i;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Init();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 timer trigger counting mode.\n");
    printf("Please connect input source with Timer 0 capture pin T0EX (P3.2),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n");
    //getchar();

    TIMER0->TCSR = TIMER_TCSR_CEN_Msk | TIMER_TCSR_TDR_EN_Msk|TIMER_CONTINUOUS_MODE | 0;

    // Set compare value as large as possible
    TIMER0->TCMPR = 0xFFFFFF;

    // Configure Timer 0 trigger counting mode, capture TDR value on falling edge, enable capture interrupt
    TIMER0->TEXCON = TIMER_TEXCON_CAP_MODE_Msk|
                                 TIMER_CAPTURE_TRIGGER_COUNTING_MODE |
                     TIMER_CAPTURE_FALLING_EDGE |
                     TIMER_TEXCON_TEXIEN_Msk |
                     TIMER_TEXCON_TEXEN_Msk|
                                                                                 TIMER_TEXCON_TEXDB_Msk;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每次增加量多少,这个应该属于PID调节的范畴吧

网友A:
我要照着这个写一个试试

网友B:
看一下响应速度如何。

网友C:
PWM如果封装起来就行了。

网友C:
没看太明白,再看看。

网友:
没看到闭环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