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X开发板初次试用体会

楼主(2019-10-17):
(无正文)

网友A:
ST-LINK可以连接上吗?之前也有人用st-link,但是检测不到芯片,Jlink应该要安装6.44f以后的驱动。

网友B:
下载最新版本JLINK软件进行安装,更新JLINK固件后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J-LINK可以用了,我用的J-LINK V8是几年前网上买的(应该是克隆的吧)不敢更新固件,更新变砖,我在另一台电脑上装MDK V5.11(硬盘里搜了除了MDK5.26,只有MDK5.11),从MDK5.11里的Segger目录中拷贝
JL2CM3.dll文件替换MDK5.26中的JL2CM3.dll文件,再将Setup_JLink_V613中的JLINK,JLINKARM.DLL 替换MDK5.26的同名文件。这样连接开发板通电能发现芯片了,进入仿真可以单步执行。

楼主:
ST-Link V2连接的方法很简单,进入Option for Target,点Debug选ST-Link Debugger,这时会弹出警告窗口,这种情况下只要将仿真器从开发板上移开,MDK就会自动更新ST-LINK固件,更新完成从新连接就能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