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些所谓的自组网的定义是啥?

楼主(2019-10-17):
通用的ZigBee频段为2.4GHz,这个不是严格的2.400GHz,而是在2.4GHz附近的几个频带,因为ZigBee采用的是信道接入技术,包括时分复用 GTS 技术和随机接入信道技术 CSMA/CA,这种技术能让ZigBee在2.4~2.4835GHz区域,分成16个信道,每个信道间隔5MHz在通信时,选中一个固定的信道进行传输!不会对蓝牙有影响?zigbee可以自组网,wifi和蓝牙mersh不是也可以吗?这些所谓的自组网的定义是啥?

网友A:
无线自组网是由一组带有无线收发装置的可移动节点所组成的一个临时性多跳自治系统,它不依赖于预设的基础设施,具有可临时组网、快速展开、无控制中心、抗毁性强等特点

由来
无线自组网为一种特殊的自组织、对等式、多跳、无线移动网络,它是在无线分组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军事应用中,如果多个头盔中带有无线网络节点的单兵之间要进行通信,需要借助于传统互联网中的路由器的话,那么在战场上只要找到路由器的位置,把路由器破坏掉,那么整个网络的通信就中断了,配备再好设备的单兵也无法接受上级的指令,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于是,设计者提出了另一种思路:让每一个单兵头盔上的计算装置既能够计算,又能够作为路由器参与组网与转发数据。这样,无论士兵之间的相互位置如何改变,他们头盔中的无线自组网节点天线能够快速地接收到邻近节点的无线信号,节点的路由器模块再根据当时的相邻节点位置,启动路由算法,自动调整节点之间的通信关系,形成新的网络拓扑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自组网是由一组带有无线收发装置的可移动节点所组成的一个临时性多跳自治系统,它不依赖于预设的基础设 ...

蓝牙和对讲机不都可以组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和对讲机不都可以组网吗?

都可以组网。。。蓝牙和对讲机 属于点对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组网。。。蓝牙和对讲机 属于点对点的。。。

点对点的意思说一个主一个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对点的意思说一个主一个从?

差不多。。。就是一对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是一对一

zigbee能够实现一主多从,或者一从多主?或者多从多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zigbee能够实现一主多从,或者一从多主?或者多从多主?

后面的两种形式 需要广播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两种形式 需要广播模式了

明白了。这几天就是在帮客户搞蓝牙广播模式,一开始不理解为何要用蓝牙广播。就是为了不用配对?直接就可以收到数据?那岂不是装了APP的都可以收到这个广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