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X系列MCU休眠后GPIO的状态

楼主(2019-10-17):
AC781X系列MCU休眠后GPIO的状态

AC781X共有5种工作模式,Run、Sleep、Stop、StopLite、Standby。只有在Standby模式下由于IO被关闭无法保持IO状态,其引脚状态由外部电路决定,在其余工作模式下都能够保持IO状态。所以建议在Stand模式下外部加上拉或下拉以确定其引脚的状态。

网友A:
刚刚实现了一块板子的STOP模式,看清来应该是STOP了,但是板上电流有3MA呢,哪有有关于进入低功耗的注意事项文档不?我也参照NXP系列那样,把uart,can这些外设模块都给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实现了一块板子的STOP模式,看清来应该是STOP了,但是板上电流有3MA呢,哪有有关于进入低功耗的注意事 ...

Mini板吗?

楼主:
这个板子目前不好测试休眠电流,上电有CAN收发器,LIN收发器没有办法控制休眠,还有CH340,会消耗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目前不好测试休眠电流,上电有CAN收发器,LIN收发器没有办法控制休眠,还有CH340,会消耗电流。 ...

那我做低功耗的时候,有啥需要注意的事项不?是否所有外设的时钟是否一定要关闭.还是仅仅调用该模块的disable接口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目前不好测试休眠电流,上电有CAN收发器,LIN收发器没有办法控制休眠,还有CH340,会消耗电流。 ...

按理说来,低功耗时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指导文档的。

网友A:
进入低功耗前,GPIO是否需要像NXP一样,要把对应不需要的IO失能掉?是否方便留个FAE的微信或者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做低功耗的时候,有啥需要注意的事项不?是否所有外设的时钟是否一定要关闭.还是仅仅调用该模块的dis ...

时钟也会消耗电流,所以需要将模块禁能并关闭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