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如何是Harmony 编程MPU的使用方法和打开已有的例程

楼主(2019-10-17):
C:\Users\13814\Desktop

网友A:
导入工程吧

网友B:
不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C(2025-09-26):
使用 Harmony 编程 MPU:先安装 MPLAB X IDE 和 Harmony 3,新建项目选对应 MPU 型号,在 Harmony 配置器添加外设组件生成代码。打开例程:在 IDE 的 "File"→"New"→"Project from Example",筛选 MPU 型号和 Harmony 框架,选择例程即可打开,可直接编译运行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