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射频放大电路的优化及ADS仿真

楼主(2019-10-17):
射频放大电路的优化及ADS仿真

1 引 言

  在无线通信飞速发展的今天,射频设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放大电路是几乎所有无线通信系统的必备环节。由于工作频率的日益提高,模拟和数字电路设计工程师们正在不断地开发和改进电路,用于无线通信的模拟电路是在GHz波段,高性能的计算机、工作站以及PC机所用电路的时钟频率不断地增加,全球定位系统载波频率在1 227.60 MHz和1 575.42 MHz范围,个人通信系统中用的低噪声放大器工作在1.9 GHz,并可安装在比硬币还小的电路板上,在C波段的卫星广播包括4 GHz上行和6 GHz下行系统。随着无线通信的快速发展,更紧凑的放大器、滤波器、振荡器和混频器电路正被设计出来并交付使用。通常这些电路的工作频率高于1 GHz。这个设计过程不仅要有独特性能的技术装置,而且要专门设计解决在常用的低频系统中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放大”是无线通信系统中发射机、接收机中普遍存在并且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环节。下面将以实际的1900 MHz放大电路(AMP1900)为例,对其进行多方面的仿真,并加入匹配网络进行优化,从而得到改善的射频放大电路。

  2 交流仿真、S参数仿真和调谐

  仿真是完成射频设计的一个有力手段,按照最优化的电路图制作实际电路,显然是最高效的。首先给出放大电路AMP1900中用到的子电路 BJTpkg:

  该电路为考虑寄生参量的放大器子电路,beta为他的一个参数,在上层电路中,默认beta值为160。预置电压Vaf为50,E.B漏电流Isc 为0.02e-12;端口B、C、E分别标识为Num2,1,3;C1,C2均为120 fF;L1,L2,L3均为320 pH,其中L1阻值0.01 Ω;BJT1即采用BJTM1模型。

  在上述子电路基础上建立1.9 GHz初始放大电路(加入匹配网络前)如图2所示。

  其中:仿真频段为100 MHz~4 GHz,步长10 MHz;SRC2中设置电压为5 V;终端Term1,Term2分别标识为Num1和Num2,阻抗均为50 Ω;Q1中beta值采用默认的160;DC_Block1,DC_Block2电容值为10 pF;DCFeed1,DC_Feed2均为120 nH;Rb,Rc阻值分别为56 kΩ和590 Ω。

  运行电路仿真,对传输参数和反射参数数据绘图并做标记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增益曲线比较平坦,泄漏也适当,但阻抗并未匹配。

  利用ADS调谐功能,加入匹配元件L和C并多次改变参数值,得到输入及输出端匹配网络的电路如图4所示,电路性能在图 5中给出。

  考察图3中的S11数据,并联一个电容C将把标记点朝50Ω恒定电阻圆图靠近,一个串联电感可使其沿50 Ω圆朝Smith chart圆心移动。选择的L,C值要使电路无损耗地通过1 900 MHz。

  3 最优化处理

  通过在原理图中引入最优化控制器和优化目标,可以得到最优化的匹配网络。这里优化目标设置S11最大值为-10 dB,频率范围1 850~1950 MHz,对于S22进行类似设置。启动元件最优化处理,设置L优化范围是1~40 nH,C优化范围为0.01~1 pF。优化处理完成后匹配网络的元件参数值被自动替换为最优值,为电感添加电阻。最终得到放大电路如图6所示。

  图6中元件参数设置:仿真频段100 MHz~4 GHz,步长10 MHz;SRC2中设置电压为5 V;终端Terml,R1分别标识为Num1和Num2,阻抗均为50 Ω;Q1中beta值采用默认的160;DC_Block1,DC_Block2电容值为10 pF;DC_Feed1,DC_Feed2均为120 nH;Rb,Rc阻值分别为56 kΩ和590 Ω。匹配网络中,L_match_in为18.3 nH&12 Ω,C_match_in为0.35 pF,L_match_out为27.1 nH&6Ω,C_match_out为0.22 pF。

  同样对最优化电路运行S参数仿真,可以得到接近理想的电路性能如图7所示。

  4 结 语

  改善射频系统的性能,必须首要改进其各个功能部件的性能指标。比较图3和图7可以明显看到该放大电路性能的提升,这对于最大功率传输、抑制回波损耗等具有显著的改进作用。软件仿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条捷径,诸如 ADS等高频仿真设计软件提供了可靠的设计依据,对射频系统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助手。按照上述优化结果制作出实际的放大电路模块,利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测量,其S参数等各项指标均与仿真效果基本吻合。在笔者应用中,加入了该放大电路的无线通信发射机、接收机系统运行稳定,同时具有较强抗干扰性能。

楼主:
射频放大电路的优化及ADS仿真

网友A:
《ads2011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

网友B:
如何用ADS仿真软件使用模块

网友C:
请问ADS的 仿真好用吗?

网友D:
如何制作射频放大器?

网友E:
射频放大器和普通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射频功放和射频信号增益放大有什么区别

网友G:
如何为射频电路选择合适的电感

网友H:
如何在ads 2014仿真一个低通滤波器的步骤

网友I:
ADS仿真中怎样添加变量

网友J:
有谁使用SystemVue和ADS的联合仿真吗

网友G:
射频放大器的射频放大器的功率参数?

网友A:
请问ADS射频电路仿真软件哪个版本比较好用

网友F:
射频放大器设计中S11和S22一般优化为多少

网友B:
ADS仿真图怎么和计算结果放在一个图上?

网友E:
运算放大器可以作为射频放大器使用吗

网友C:
ads软件怎样进行电感谐振仿真

网友D:
低噪声射频放大器哪家好

网友J:
ads中怎么用s2p文件仿真噪声系数

网友I:
ADS进行仿真分析mesh密度该怎样设置

网友H:
怎样用ADS仿真噪声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