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福利:矢量网络分析仪,本坛网友280元(48楼扫码入群)

楼主(2019-10-17):
首先说明:这个仪器不是我卖的,是我们为坛友谋福利,找店家商谈,让他们给我们最低价,一来是宣传产品,二来是让论坛提升人气。我一分钱差价都没拿。

本坛网友有十人可以组团,组团价格是260(零售价是300元)。

这一款不但有外壳(现在好多商家卖的是没有的,电路板裸漏在外),还能直接插手机数据线,在手机屏幕上看数据看曲线,摆脱了屏幕大小的限制!

● 测量频率: 50KHz ~ 300MHz (50KHz -900MHz,启用扩展固件)

● 射频输出:-13dbm (最大 -9dbm)

● 频率精度:<0.5ppm

● 测量范围:

70dB(50kHz-300 MHz),50dB (300M-600MHz), 40dB(600M-900MHz)

● 端口 SWR: < 1.1

● 显示: 2.8寸 TFT (320 x240)

● USB 接口: USB  type-C   通信模式:CDC (串行)

● 电源: USB 5V 120mA,内置400mAh电池,最大充电电流0.8A

● 校准点数量: 101 (固定)

● 显示跟踪: 4, 标记: 4, 设置保存: 5

测量S参数,电压驻波比,相位,延迟,史密斯圆图……;

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有个纸盒子包装,感觉档次就上去了。

楼主:
然后解释为什么要用仪器。

道理非常简单,电路是门实验性极强的科目,光看/听理论是没有用的,必须动手测试一下。
即便是纯理论研究的,死看书也是不行,只能短暂**。

所以我们建立模电小组时,就想人手一台相同的仪器,然后针对所讲的理论,大家一起动手测试验证。

人手一台安捷伦或R&S是不可能的,但是本帖所说的仪器是可以的。
人手一台,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射频电路设计了,甚至是信号完整性/滤波器等科目的学习,也有用武之地。

关于NanoVNA的参数、性能、和安捷伦的比较结果等,大家自己到网上看=

网友A:
有没有环路扫频仪???希望也有这么便宜好用的。

网友B:
这个可以 !把规格书发一下!

网友C:
支持,等我有钱了也买个玩玩。

他这个仪器测量原理是三电压表法么?没钱买但是想学习下这种仪器的原理。

楼主:
目前最新版本的电脑界面:

人要是多,大家一起把射频电路书上的理论实测一遍,对于阻抗匹配、滤波器等小规模电路,这是可行的:

人要是太少就算了,大家单独自学、自己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等我有钱了也买个玩玩。

他这个仪器测量原理是三电压表法么?没钱买但是想学习下这种仪器的 ...

原理图如下,有条件你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如下,有条件你也可以自己做。

几个月前知道这个东西,只买了NE602,想买别的元器件的时候发现身份*过期不能用网银了,这仪器真的很有用,价格也不高,等办了身份*一定买个。

楼主:
这种最初版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价格稳定。

但关键问题是:仪器会持续进行升级,升级会自动淘汰旧版本。
目前就有好几个版本,国内的每一次升级价格都会涨,例如升级到4.3屏幕,价格就翻了一倍。

这个就跟7年前的KC/S901矢量网络分析仪一样,最初是几个人弄出来的,带有众筹的性质,一开始便宜的很,现在至少7000元了。

当然了,价格老是涨就尴尬了,因为没有品牌效应,价格定位高不成低不就的,

网友D:
大神,这个怎么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这个怎么买?

有意向的跟帖留言就行了。
凑够10个人再一起转账。

网友E:
老徐哥,问两个事情:
1、扩展到900MHz,是否另外收费?
2、能开“发漂”不?
妈蛋,“发漂”居然也是禁用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徐哥,问两个事情:
1、扩展到900MHz,是否另外收费?
2、能开“发漂”不?

我晕,你想让公司报销的?公司让报还不上安捷伦?

扩展后的300--600M,以及600-900M,都是系统本身已经做好了的,不需要花费申请开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晕,你想让公司报销的?公司让报还不上安捷伦?

扩展后的300--600M,以及600-900M,都是系统本身已经 ...

SA612AD ,SI5351 限制仅到200MHZ.
图纸与实物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SA612AD ,SI5351 限制仅到200MHZ.
图纸与实物不同吗?

最初版本是300M的!给我们优惠的这个店家,本身是懂技术的,使用谐波测量频率,扩展到了900M,当然了,更高频率还能测,就是高于900M后性能太差了。

网友G:
怎么买,我也想买,我觉得把想买的进一个群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初版本是300M的!给我们优惠的这个店家,本身是懂技术的,使用谐波测量频率,扩展到了900M,当然了, ...

从这里没法看出啥"谐波",连个滤波器都没见到.  测量200MHZ以下基波 也是闹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买,我也想买,我觉得把想买的进一个群比较好

现在大约有5个人了?!想凑够10个人还是很有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这里没法看出啥"谐波",连个滤波器都没见到.  测量200MHZ以下基波 也是闹着玩
...

抱歉,我本人不懂软件无线电,所以具体实验算法,我是不懂的。

网上有现成的资料,你可以研究一下,包括源代码。

至于说如果你怀疑连个200M都测不到,可能是你没有仔细看现成资料造成的,软件不像硬件实现,使用肉眼看电路图,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仪器不但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大量人订购,人家卖出几千台了,也没有人反馈说测不到200M.这个担心应该是多余的,想研究电路,最好自己买个实拆实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本人不懂软件无线电,所以具体实验算法,我是不懂的。

网上有现成的资料,你可以研究一下,包括 ...

可以测,但数据不靠谱。

它的乘法器两路输入信号都不是干净的正弦波。包含不少谐波分量。

所以输出偏差大。所以便宜。

所以只能是玩具。

至于外国人,我认为大部分也是蠢猪,除了以色列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测,但数据不靠谱。

它的乘法器两路输入信号都不是干净的正弦波。包含不少谐波分量。

你根本没使用过,只凭一张电路原理图就能看出人家是个猪,这个自信还是满满的哈!!!

我看店家水平不错,我把他邀请来和你切磋切磋???

xch
断定是不是猪还需要加入它们吗?

网友H:
我也报个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初版本是300M的!给我们优惠的这个店家,本身是懂技术的,使用谐波测量频率,扩展到了900M,当然了, ...

安捷伦太贵,买不起啊。
先买个小的,学习学习先。

没事,反正便宜,就算上我一个吧,多谢老徐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捷伦太贵,买不起啊。
先买个小的,学习学习先。

现在这是不是7个人啊,抓紧再来3个人,明天19号凑够10个人,就截止。
刚好店家20号能发带外壳、能插手机数据线在手机上看曲线的版本。

@qishi00 :苹果系统暂时不支持,安卓8/9/10都支持。
请问支持苹果手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这是不是7个人啊,抓紧再来3个人,明天19号凑够10个人,就截止。
刚好店家20号能发带外壳、能插手 ...

我试试看,估计不一定行。我周边的人,只有我一个在搞射频,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试看,估计不一定行。我周边的人,只有我一个在搞射频,唉!!!   ...

别勉强,对电路有兴趣的买个玩玩,没兴趣、工作中又用不着的就算了。

21论坛想征集30个人很难,但10个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I:
不用了,公司有两个安捷伦+一个R&S的

网友:
测不了2.4G啊

网友J:
    能测2.4G的要2000多,6G的要3000多

楼主:
这个能测2.4G,20多万。

网友K:
webusb 老外就是先进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能测2.4G,20多万。

是德好像也有一款USB型的,有了解果这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德好像也有一款USB型的,有了解果这些吗?

这种仪器定位有点尴尬:依赖于电脑处理部分信号并显示结果,价格和独立的台式仪器只差一点,那不如买带显示屏幕的台式机了?

楼主:
现在8个人了,再来两个就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根本没使用过,只凭一张电路原理图就能看出人家是个猪,这个自信还是满满的哈!!!

我看店家水平 ...

那就请吧

网友F:
如果只是测量点频的S参数。自己搭个电路,比买这种三脚猫的仪器精确多了,且便宜。
建议你看看北理工出版的教程:《微波测量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测量点频的S参数。自己搭个电路,比买这种三脚猫的仪器精确多了,且便宜。
建议你看看北理工出版 ...

.闻听此言,豁然明白,明白你为何看不懂别人的原理图,并说人家猪了,原来你看的是董树义的那本老掉牙的、老的嘁哩喀喳的微波测量: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电工,和现在的电工怎么能聊到一块去?

看看人家简洁的原理图,干的活却不少,性能还不错:

xch
蠢得不行,都不知道该看哪页。

楼主:
也不去看看现代仪器对比于30年前有多"智能",古代仪器还要电桥、衰减器、定向耦合器之类的配合,现代是插上直接测。
古代半导体测试仪要求使用者能识别出管脚,然后再插在插座正确的孔中,现代几十块钱的玩具仪器都能自动识别元件类型(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BJT?JFET?MOSFET?)),然后自动测量。

我做了两个版本的伏安特性测量=纯模拟版本电路需要波形发生器、整形、正负极性切换等一堆东西。而软件版本只使用了一片arduino最简单的版本,配合一片运放,以及少许阻容,电路简单10倍,功能强了10倍。

所以,还是学习点现代测量技术吧,教科书上那老掉牙的东西过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闻听此言,豁然明白,明白你为何看不懂别人的原理图,并说人家猪了,原来你看的是董树义的那本老掉牙的 ...

老外这仪器好像是三电压表法,采集三路正交信号做复数FFT,电路部分非常简单,只有ADC、时钟芯片、混频器、MCU,LCD,主要部分都用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做,只看电路看不出信号怎么处理的。

xch
不说话都不知你是猪

网友M:
算我一个

楼主:
好的!

再来一个人就收工了。。。

这个仪器支持安卓系统的手机,在手机屏幕上操作/观察曲线,非常方便,暂时不支持平果手机系统,请各位知悉。

网友G:
怎么样了,是不是应该加微信群一起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样了,是不是应该加微信群一起买

好的,上面有意愿的朋友请扫码入群:输入数字8888

或者加我的VX:xukun977

网友A:
这么简单,那直流电源,电子负载,这些岂不是可以自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闻听此言,豁然明白,明白你为何看不懂别人的原理图,并说人家猪了,原来你看的是董树义的那本老掉牙的 ...

千年前的数学猪都不懂。别说啥老掉牙。

现代仪器不论如何进步其数学模型从来没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年前的数学猪都不懂。别说啥老掉牙。

现代仪器不论如何进步其数学模型从来没变过。 ...

你这可能自学成才,无师自通。
拿着一本讲述上个世纪7.80年代测量技术书籍,来看现在的测量技术,发现不可思议或者说看不懂后,完全没有意识到头脑储存的测量原理/方法已经out了,还责怪人家是猪是忽悠!
日本人设计的这款价格低廉但性能还不错的仪器,全世界卖出上万套了保守估计,看来全世界劳动人民都不如xch同志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年前的数学猪都不懂。别说啥老掉牙。

现代仪器不论如何进步其数学模型从来没变过。 ...

你花260元购买此仪器,如果测量不到200M,赔偿你1万元!
店家也承诺,每一台仪器发货前都会检测,如果性能指标与声明的不同,实现不了,店家无条件负责。
话已至此,多说无益!再这样纠缠,就有无理取闹的嫌疑了。

楼主:
至于xch同志看的董树义的微波测量技术老不老,大家自行判断,看看是不是上个世纪7.80年代的技术。

xch
傅里叶变换是哪年的“老掉牙”技术?

楼主:
测量仪器的更新换代,是非常快的。

例如淘宝上前几年流行的低价NWT扫频仪,相比于nanoVNA,是价格又高(高了一倍以上),性能又差(动态范围才50dB),标量的还不能看相位,软件界面很原始,这种扫频仪就被淘汰了。
即便是把价格由897元降低到200元,估计都没市场的,宁愿多花60元买个性能更强悍的。

网友N:
我也要一个玩玩

楼主:
大家周末可能玩去了,还有6个人没有扫码入群,请抓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花260元购买此仪器,如果测量不到200M,赔偿你1万元!
店家也承诺,每一台仪器发货前都会检测,如果性 ...

为啥改口“200MHZ”?
难道一楼说的“900MHZ”是骗人的?

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能够测量2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改口“200MHZ”?
难道一楼说的“900MHZ”是骗人的?

大家来评评理,看看我是不是碰到无赖了。

此人一直在质疑仪器测不到200M,白纸黑字的,证据确凿,他现在突然不认账了,还反咬我一口,说200M是我说的。

xch
蠢猪连语文都不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改口“200MHZ”?
难道一楼说的“900MHZ”是骗人的?

基于自己的技术水平,对仪器性能进行怀疑是你的正当权力,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质疑了两天了,突然改口说自己没有质疑,不能不让人怀疑你突然失忆了,上面帖子全都在,证据确凿。

失忆也是你的正当权力,但是你居然反咬我一口,说200M是我说的,这就是你的人品有问题了。

帖子全都在,莫非想玩现代版的掩耳盗铃???

一直在骂人家是猪,不如你聪明,41楼随便说一句你也公**人家是猪,我看你脑袋也不正常,自己就是个真猪!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这可能自学成才,无师自通。
拿着一本讲述上个世纪7.80年代测量技术书籍,来看现在的测量技术,发现不 ...

       可以针对这个小仪器做个视频直播吧,介绍下怎么测量之类的,也可以把视频放B站,B站现在也有很多理工科类教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于自己的技术水平,对仪器性能进行怀疑是你的正当权力,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的“200MHZ”是猪说的,铁证如山。
@NE5532, @xyz549040622, @airwill, @lihui567

我投诉此人在此进行诈骗活动,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

斑竹们,你们看作办吧

抓紧打电话报警啊,喊版主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的“200MHZ”是猪说的,铁证如山。
@NE5532, @xyz549040622, @airwill, @lihui567

到底是哪个煞笔质疑仪器不能测200M的,到底是哪个啥比在掩耳盗铃,铁证如山:

我他吗的引用一下200M,就说是我说的,真他吗的有病。

帖子上面有发帖时间,真以为人家看不见?

黑纸白字的,还贼喊捉贼,真以为逛论坛的不识字???

楼主:
天天在论坛上攻击人,还他吗喊版主来处理别人,真是搞笑到极点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到底是哪个煞笔质疑仪器不能测200M的,到底是哪个啥比在掩耳盗铃,铁证如山:

     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他怀疑测不准,请他买一个,测一测,并用20W以上的仪器进行对比,贴数据,贴视频,否则在那里干吼,到处讽刺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网友F:
1;骗子在1楼先骗人说仪器可测到900MHZ:
在14楼继续骗人说:

2;我质疑此仪器最多能到200MHZ

3;骗子发誓能测到900MHZ,还因此发明了“谐波”理论;

4:我质疑“谐波”理论

5;骗子心虚在21楼:

做贼心虚,是个语文都不及格的蠢猪,不知怎么得出我质疑不能测200MHZ,我只是说这个测到200mhz本身就是闹着玩的。是个玩具。
6;我在22楼纠正骗子的理解错误,“可以测,但数据不靠谱”。

7:骗子在23楼又创造了一个猪的理论:

不吃屎都没能力知道屎有多臭。
8;我让他请出幕后主使

9;骗子更搞笑的是质疑微波经典书老掉牙。
书是旧了,数学与物理知识从来没有过期。安捷伦也老掉牙都不叫安捷伦了。
像猪一样截取牛头不对马嘴的一页,搞笑的骗子。语文都不及格,一本被其嘲笑的书里找不到北。
这哪里讲的是网分原理啊?
10;骗子后续稀里哗啦的拉稀,搞了些扫频的、图示仪的copy。不知想说啥?骗子吃饭与拉屎非要搅合在一起吗?口味真重。

11,骗子再次信誓旦旦:

“你花260元购买此仪器,如果测量不到200M,赔偿你1万元!”

可是1楼的各种楼层还写着900MHZ呢,自己屙屎自己吃了?

这算不算改口味了?
12,我再次质疑:

怎么到此就改成“200MHZ”

13,骗子说,这个200MHZ是我先说的。

猪八戒倒打一耙。自己卖的仪器自己不知道能够测到多少频率吗?

14: 此论坛骗子一堆,蠢猪一伙
斑主显然像猪一伙,骗子都识别不了。

楼主:
哈哈,在论坛上搞活动,有人看了眼红,心理难受,羡慕嫉妒恨,开始无理取闹,恶意诋毁

还有5位同志没入群,请扫码入群,把这件事干成了,让这些小人气死。

网友O:
什么情况?怎么感觉跑题了。有买到的没有?请出个实测数据。

楼主:
我说我不懂软件,在软件中如何实现利用谐波扩频的,请原设计人员出马来解释。

人家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要是跟这些无赖纠缠,就别想干正事了,冷处理不理就是了。

注:还是那句老话,各位收到仪器,和专业仪器比较,如果出现指标和宣传不符的,店家对此负责,绝不推脱。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什么情况?怎么感觉跑题了。有买到的没有?请出个实测数据。

我关注这个分析仪很久了,加入了好几个群,几乎每个群都有100多人已经购买并使用。

这么多人买也没说什么,唯独这个叫XCH在狂妃不止!
一没买,二没用过,三没研究过设计资料,再怎么叫也没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骗子在1楼先骗人说仪器可测到900MHZ:
在14楼继续骗人说:

论坛管理员:

我在本帖前面已经给出仪器性能指标:

这个叫XCH的根本没有购买仪器,没对仪器进行权威测试,就在这一口一个骗子骂人。

对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如此骂人,这是不是诽谤???

在论坛撒泼耍赖、肆意颠倒黑白,恶意攻击为论坛提升人气之人,论坛处理不处理???

楼主:
此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例如65楼说他质疑仪器测不到200M

但是刚刚在57楼还说自己从没质疑过:

和这种人交流真是让人头疼,刚说的话,帖子还没删就不认账了。

而且此人智商绝对有问题。

此人在帖子第一页,一直质疑仪器,说测不到200M,于是我说,测不到200M,赔偿你1万元。

于是此人据此推断出,说我承认仪器最高频率只能测到200M了!!说这是他一再质疑仪器测不到200M的重大胜利,迫使我不得不改口了(先前说能测900M,现在改口成200M)!!
这得是什么脑子才能解读出这样的信息来???

xch
把限制仅到200MHZ,理解为测不到200MHZ, 蠢猪。

网友N:
怎么吵起来了?

楼主:
这个叫XCH的,是不是R2的马甲??后者说R2是不是XCH的马甲?
共同特征一是讲话嘴不干净,二是擅长看datasheet,还总是看不懂。

质疑只能是200M的依据:

我一看datasheet是这个:

SA612是混频器与振荡器,他看到的200M是振荡器频率,而非信号输入频率(500M)。

这个正常工作频率是300M是没有问题的。

更高频率是谐波法扩频,正如网友预测的,动态降低,300M--600M是降低到50dB,普通应用还是能接受的。

这样看来,此人本质上搞不懂最基本的混频原理:

xch
把网分当作混频器来理解,蠢猪

楼主:
这个帖子实在是太精彩了,XCH同志生动地演绎了什么是现实版的变色龙,绝对是国际一流演技。

胡搅蛮缠**之一
混淆概念技术

人家说的也对,网络分析仪≠混频器!!!!!这话没毛病!

楼主:
关于200M,此人到目前为止,一连该了三次口了。

人家是根据我的反驳内容,不断修改理解方法,像墙头草一样,根据风向选择像哪边倒。

第一次,此人说测不到200M

然后我说,要是测不到200M,赔偿你1万元。

人家立马改口,说从来没有质疑过

然后我SA612芯片手册内容贴出来,人家看了后立马又改口了,说限制到200M,不是测不到200M的意思。

现实版的变色龙,现实版的掩耳盗铃-----你前面帖子内容尚在,改后面帖子内容有个毛用???

楼主:
修改标题:有意向的到48楼扫码入群。还有5个人没入群。

今天10月21日凑不齐就取消了,搞这个相当于活动,费时费力,我它酿的一分钱好处也捞不到,还得陪那个弱智吵架,我图的是什么?

这个人精神好像有问题,260块钱东西,就乍篇了,还形式犯罪呢,真搞笑

楼主:
还有三位同志没入群的,看到后扫码。

楼主:
完蛋了,现在下单,店家说得按照下单先后顺序发货,我们前面有几百号人在排队。

由于每台仪器要测试校准,2--3个人组装,每天只能发个几十台,于是现在挂号也得要等到月低才能发。

网友P:
引用 楼主:
完蛋了,现在下单,店家说得按照下单先后顺序发货,我们前面有几百号人在排队。

由于每台仪器要测试校 ...

找几个人自己搞可否?

网友N:
这两天比较忙,刚有时间上来看。没有了就算了咯。

楼主:
现在9个人了,还差1个人!
由于召集人员速度有点慢,预定的人又特别多,店家忙不过来,现在下单要下周才能发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9个人了,还差1个人!
由于召集人员速度有点慢,预定的人又特别多,店家忙不过来,现在下单要下周才能 ...

不着急用,再等等吧,争取凑够人数好开团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着急用,再等等吧,争取凑够人数好开团了。  ^_^

关键问题是这些仪器一直在更新换代升级,每一次升级都会涨钱,例如有的店家换个4.3屏幕,加个外壳,价格就翻倍了。

本帖说的这个仪器,现在虽然没升级屏幕,但加个外壳了,价格能维持在260,不知何时就会涨价。

跟当年的KC/S 901矢量网分仪一样,原来价格便宜的很,后来涨到7000,甚至是1万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是这些仪器一直在更新换代升级,每一次升级都会涨钱,例如有的店家换个4.3屏幕,加个外壳,价格 ...

1万多,我都可以买台二手的安捷伦网分仪了。

网友G:
还缺人,想买的快来

网友Q:
貌似不错,毕竟这个价格都和低端万用表一样了呀

网友Q:
查了下貌似是根据日本人的开源项目做的,最大优点无疑是性价比高,便宜。不少国外火腿族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购入反响整体还不错。
转帖一下缺点
Missing Features

101 sweep points only. No way to change this currently, so on a wideband sweep, you can easily miss narrowband features. There is now some beta software that specifically addresses this.
No output power sweep. Useful for characterising non-linear devices.
Slow sweep speed. About 10ms per point. The basic Copper Mountain VNA is about 100x faster. Believe me fast sweeps are a really helpfu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You can do this in post-processing . Lots of professional high-end VNAs do not have this feature charge extra for this feature. Not sure why, it’s only a trivial IFFT. There is now some beta software that specifically addresses this.
No de-embedding. 99.9% of people will never need this.
Limited PC software.
Limited frequency range. A lot of people will miss it not covering 915MHz and even more will miss 2.4GHz.
The cal kit and cables that come with the kit are pretty cheap and nasty. That said, most pro VNAs don’t include cables or cal kits at all. These generally cost extra, and aren’t cheap.
Calibration assumes ‘ideal’ calibration standards. Professional kits come with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that allow more accurate calibration. Probably not a problem for most people working below 900MHz.

总之,虽然无疑不能和安捷伦罗格安利他们大厂做的那种生产力工具比 ,但是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呀。

楼主:
都说是玩具,网上有人卖网分仪校准件,居然用这个测量的=

当然了,人家还配个安捷伦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Q:
查了下貌似是根据日本人的开源项目做的,最大优点无疑是性价比高,便宜。不少国外火腿族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购 ...

照这样找缺点的话,即便是安捷伦,我也能找它7--8个来。

例如,你买个6G的,我就说你不能测8G的,你买个50G的,我说你测不了100G!

还说测不了915M,某宝上至少有一个版本能测到1000M!

网友Q:
引用 楼主:
照这样找缺点的话,即便是安捷伦,我也能找它7--8个来。

例如,你买个6G的,我就说你不能测8G的,你买个5 ...

那当然了,没有完美的仪器,好不好看需求和承受力,整体而言国外无线电爱好者们评价还是很不错了。这价格格玩一玩也没啥。动手力强的人也可以试着自己做,改进电路看看,网上看老外也挺有意思,很多爱好者自己用3d打印机给个性化做了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Q:
查了下貌似是根据日本人的开源项目做的,最大优点无疑是性价比高,便宜。不少国外火腿族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购 ...

专业仪器一二十万,工程师个人购买不太现实。

我们已经集体下单了,下周初,全部都能收到货,到时候一起学习射频测量知识。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专业仪器一二十万,工程师个人购买不太现实。

晕那我来晚了啊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专业仪器一二十万,工程师个人购买不太现实。

还能加我一个吗今天才看到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专业仪器一二十万,工程师个人购买不太现实。

     我感觉某些人只会喷,就是为了喷你而喷,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搞来搞去就会抄书。。。。
     这个价格有什么好说的,况且也就是是个相对低频(相对上G的频率来说),器件便宜,PCB布线要求也不高,精度应该可以保证,因为可以有多种方法软件校准,做过仪器都知道用跨等级的仪器做参考软件校准是不难的,最多也就是个把点位由于一些偏差无法校准

网友R:
不是说明年初就有新版本了吗功能更强,而且还是300元。

网友R(2019-11-22):
现在入手还是等明年春的3.5G呢,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现在入手还是等明年春的3.5G呢,纠结啊。

那个消息只是说预计,设计测试比较顺利,而且国内同步跟进,才能是明年春。

网友R:
现在还能加入吗

网友S(2020-05-06):
引用 网友F:
1;骗子在1楼先骗人说仪器可测到900MHZ:
在14楼继续骗人说:

你这个废物狗 买一个测过吗 用数据说话 到底可不可以  在这里用废物知识bb 实测数据有没有 没有就回家直播吃屎赚点打赏钱 买一个测试给大家看怎么不行 上图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