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

楼主(2019-10-17):
删除

网友A:
这个就是个有意思的事了。。。你可以量下灯和电阻两侧的电压 或者干脆再单路传入万用表测量电流

网友B:
你想多了。 不少LED的最大电流才是20mA, 0.16mA 亮度还算正常,特别是使用超亮LED的时候。
   另外没有谁规定原理图参数与PCB必须一一对应,而且很多家伙会 故意 填个错误的参数给别人看。

相差将近100倍,竟然还能正常发光,惊讶了。参数我看了,确实对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 不少LED的最大电流才是20mA, 0.16mA 亮度还算正常,特别是使用超亮LED的时候。
   另外没有谁 ...

我就这么干过,整张图纸下来,正确的不到10%。特别是核心部分,更是一塌糊涂:VCO、PLL、RFPA都 是错的,没办法,老板吩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这么干过,整张图纸下来,正确的不到10%。特别是核心部分,更是一塌糊涂:VCO、PLL、RFPA都 是错的{: ...

还有这操作,get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个有意思的事了。。。你可以量下灯和电阻两侧的电压 或者干脆再单路传入万用表测量电流 ...

实际测量 电压都与理论吻合,电流没测,不太好操作

网友D:
LED,有普亮、高亮、超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有普亮、高亮、超高亮

哈哈,原来如此,果然任何一个看似简单常用的器件都有很多分类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