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请大佬解答一下TMS28035的功耗怎么估算呀

楼主(2019-10-17):
谢谢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比如这种工具:    Piccolo F28004x 功耗估算工具。

网友B:
运算性能是优势, 但低功耗不是 TI dsp 的优势。。

网友C:
DSP主打的是性能吧,应该是对大量数字的运算能力,功耗不占优势

网友C:
我记得也有类似的工具可以测功耗的,就像二楼说的那样

网友C:
Piccolo F28004x 就这个工具,我记得这个工具可以使用的,还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