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98VC

楼主(2019-10-17):
有没有 大哥知道 使用IAR 编译器   下载的标准库stm32f0xx.h  里面没有这颗IC的定义  怎么弄。。。

网友A:
一个系列的都差不多的,选个最接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系列的都差不多的,选个最接近的

选了91  能跑 先跑着再说

网友B:
真是没有注意过

网友C:
还木有用过字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