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单片机控制伺服马达

楼主(2019-10-17):
请教各位达人有成功用新唐单片机控制伺服马达吗?如果四路同时输出,是否每路脉冲能达到500K的频率?
我试过每路100K都有困难,频繁进入中断计数,基本响应不了其它事情~

网友A:
是不是舵机啊?

网友A:
控制过舵机,可以控制好几路,PWM控制,或者定时器IO都可以。

网友A:
M4的PWM输出能力很强的,还支持 同步功能

网友B:
没用过伺服电机,用过舵机。

网友:
楼主用什么方法产生的周期信号。

网友:
这种一般用PWM发生器吧

网友C(2019-11-19):
是不是有点快

网友D:
什么电机要500k

网友D:
楼主的应用本身就不科学啊

网友E:
什么应用需要这么高速

楼主:
伺服马达,3000转,128细分的时候就要用到这么高的脉冲频率了。
这个不是舵机,舵机只要控制脉冲频率(速度)就行。
伺服是除了要控制脉冲频率,还要控制脉冲个数,以及知道当前是输出到第几个脉冲。
比如计划输出10000个脉冲,不能多输出一个,也不能少输出一个,而且在输出过程中,还要随时知道当前是输出到第几个脉冲,所以用PWM是不行的。

网友F(2020-01-22):
引用 楼主:
伺服马达,3000转,128细分的时候就要用到这么高的脉冲频率了。
这个不是舵机,舵机只要控制脉冲频率(速度) ...

不同PWM 那用什么模块

网友G:
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03-04):
恶补了两个月的FPGA,用它解决了,FPGA可以同时输出多路脉冲,互相独立,类似多个MCU同时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恶补了两个月的FPGA,用它解决了,FPGA可以同时输出多路脉冲,互相独立,类似多个MCU同时使用。 ...

类似于数字电路方式解决了

网友H:
楼主真拼,FPGA成本也比较高吧

网友I:
500k pwm輸出除的出來。
pwm可以關閉中斷,這樣就不會一直進中斷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0k pwm輸出除的出來。
pwm可以關閉中斷,這樣就不會一直進中斷

请问这样的话可以控制输出指定脉冲数吗?比如输出1000个脉冲。
以及在输出脉冲的过程中,如何知道当前是输出到第几个(或者说输出了多少个)脉冲呢?

网友J: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B:
500K的话4路用单片机实现,还要知道输出是第几个PWM周期,那单片机确实难以实现。如果按照常规单片机的最高频率72MHz,那么500K的话,4路,相当于2M频率,也就是要在36个CPU时钟处理完成。确实有点捉襟见肘。但是考虑到成本的话,如果2个MCU能解决,相信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这样就相当于72个时钟周期解决完中断和计数,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B:
所以这个必须用PLL,锁相环开到72M,或者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拼,FPGA成本也比较高吧

成本比单片机高了一倍,而且编程极不方便,所以一直想用单片机开发,只是目前没有合适的,期待厂家能考虑到这个需求。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9600-1-1.html
24路144MHz PWM,提供高精度、高驱动LED能力
楼主,这个配置应该可以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