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步进电机,舵机,伺服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9-10-17):
1. 伺服电机是这么一种电机,它主要用于比较精准的位置、速度或力矩输出。准确地说,伺服电机不是说一个电机,而是一个系统。所以仅仅一台电机都不能算是伺服电机,因为他们并不具备伺服电机的功能。伺服电机是一个电机系统,它包含电机、传感器和控制器。直流无刷电机可以是伺服电机里面的一部分,交流电机也可以是,但他们并不是伺服电机。作为一个系统,它可以有减速齿轮,也可以没有。
2. 那么舵机是什么呢?舵机是个俗称,是玩航模、船模的人起的。因为这种电机比较常用于舵面操纵。
舵机,其实就是个低端的伺服电机系统,它也是最常见的伺服电机系统,因此英文叫做Servo,就是Servomotor的简称。它将PWM信号与滑动变阻器的电压相比对,通过硬件电路实现固定控制增益的位置控制。也就是说,它包含了电机、传感器和控制器,是一个完整的伺服电机(系统)。价格低廉、结构紧凑,但精度很低,位置镇定能力较差,能够满足很多低端需求。
3. 步进电机英文是stepper/step/stepping motor。主要是依靠定子线圈序列通电,顺次在不同的角度形成磁场,推拉定子旋转。

楼主:
步进电机的好处是,你可以省掉用于测量电机转角的传感器。因此在结构上和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它的位置和速度控制相对简单。其缺点是,第一,与同等功率的电机相比载荷比较小,没有角度传感器的情况下不能输出大力矩。第二,功耗相对较大,要么全开,要么全关。所以要么接近满功耗,要么就不能出力。

因此步进电机一般只用于载荷较小而且十分确定、位置精度要求并不非常高,对体积敏感或在较低价格想要做到较高可靠性的场合。最常见的就是光驱、扫描仪、复印机等等。当然,它和舵机一样,也受到没有能力自行搭建伺服电机系统的业余爱好者的喜爱,在一些业余项目上面用于替代完整的伺服电机系统。

网友A:
原来舵机和伺服有差别的

网友B:
很深的层次了解一番。

网友C:
在机电控制领域,这些电机都是常用的

网友D:
舵机经常用到。

网友D:
控制转向,舵机非常方便。

网友E:
伺服电机没用过呢,GUI不贵

网友F:
伺服控制方式和舵机一样吗

楼主:
不太一样啊,看看手册。

网友G(2020-01-22):
引用 楼主:
不太一样啊,看看手册。

那伺服电机 反馈可以测电阻上的电流来确定方向吗

网友H:
看看,没玩过电机项目呢。

网友I:
舵机已经是个系统了。

网友H:
主要用于比较精准的位置、速度或力矩输出。

网友:
伺服电机不是说一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