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问如何把TLC1543的基准电压稳定在5v

楼主(2019-10-17):
如图所示的TLC1543模块,是不是得用个稳压模块提供基准电压?各路大神求指点

网友A:
需要给VCC供电   最好看看原理图就清楚了

网友B:
TLC1543是 多通道、低价格的模数转换器。为了 ADC 精度, 基准建议考虑高精度的基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