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和NRF一起使用,都进入低功耗如何唤醒

楼主(2019-10-17):
目前手上使用一个NRF24L01+模块,但是需要该模块进入低功耗,然后再将它使用另一个模块唤醒,然后唤醒模块的同时也唤醒单片机,有谁做过吗?

能不能给点儿参考呀

网友A:
请问这个nrf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B:
外部中断或者自己定时器都行吧

网友C:
这个有几种低功耗模式啊

楼主(2019-11-18):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nrf是什么芯片啊

nrf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或者自己定时器都行吧

主要是要用另一个模块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几种低功耗模式啊

貌似记得手册是两种standby1和standby2,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