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碰触晶振停振

楼主(2019-10-17):
(无正文)

网友A:
是什么芯片呀, 晶振本来是个比较容易受影响的。 增加信号强度可以增强抗扰度

楼主:
C8051F020

网友B:
晶振负载电容本来就是一敏感参数,镊子触碰,将引起很大的负载电容变化,造成停振是正常现象,这条街在现实工作中又不会出现,可以不必理会。
如果你故意改小了负载电容,以使得镊子碰到时候,晶体可以继续工作,则可能造成正常情况晶振部分停振,得不偿失。只要匹配的负载电容在芯片官方规定的范围,就是正常的,官方参数晶振可不考虑你夹个镊子继续工作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