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分析仪....

楼主(2019-10-18):
网络分析仪是射频和微波领域的测量工具,在相关领域中其地位比通常的示波器还重要,这点毋庸置疑。

但是,由于网络分析仪相对比较昂贵且使用面过于专业狭窄,所以一般非射频和微波科研或企业单位少有配置。

下面看一个网上随意找到的相关视频,感性了解一下网络分析仪(视频内容不算专业,看看网分即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9265635/

楼主:
网络分析仪是专业性很强的仪器,其根本不能与示波器之类的常规仪器相提并论。那种“玩具”级别的东西,对相关领域而言可以说是基本没什么价值可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络分析仪是专业性很强的仪器,其根本不能与示波器之类的常规仪器相提并论。那种“玩具”级别的东西,对相 ...

即便是玩具,我估计你都没玩过。
你这是纯嘴上功夫,世界上成本最低的电路研究方法、工具。研究人员只需具有正常人该有的器官就行了---例如嘴巴。其它的诸如万用表之类的仪器,统统不需要,当然了,还得有免费的电子书PDF

网友B:
我用该仪器扫过一些基本器件的特性

开关电源的补偿网络也可以用它来设计,不过比较麻烦

HWM
此类仪器关键是能到射频和微波,否则基本没什么价值。

网友C:
你又没买过,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xch
@戈卫东 :你很臭。 我吃过猪肉
@xch :你吃过?佩服佩服!
xch
你知道大便臭吗?吃过?
@HWM :人话都听不懂了么?没救了。。。。
HWM
有很多仪器都不是我自己买的,但都用过。自己没买过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C:
自己搞一个,跟其他同类仪器做对比试验再来说话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一个,跟其他同类仪器做对比试验再来说话吧。

我以前说大师连几十块一本书都不舍的买,都是下载免费pdf!
大师说:整个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书我可以随便看,我的书没你的多?

你要说大师手头上连个万用表都没有,大师估计要答复你:整个复旦大学实验室的仪器我可以随便用,我的仪器没你的多?

网友A:
大师在上面评论中说,网分仪主要是射频与微波,其他场合没有价值!

大师也不去看看低频电路论文或datasheet,例如低频运放的频率响应曲线,是使用什么仪器测出来的???略微老一点的论文,多半是惠普网分仪。

网友D:
    抄书抄成花了,也是服了你

网友A:
示波器、网分仪和频谱仪,是模电测试中最基本的三剑客,跟低频和高频无关(只不过是用多,用的少的问题)。

当然了,如果你只玩基准,只买个6/7位半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