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WD

楼主(2019-10-18):
之前采用SWD对STM32F4进行过多次下载,所以说程序和电路应该都没问题,今天突然下载不了了,可能会是什么原因。测了一下下载器的SWCLK是3点几伏,没有时钟信号,这是否证明下载器坏了呢

网友A:
最好认真从头开始检查。

你用STLINK UTILITY 或 stm32programmer 连接试试,看看能否连上。

网友B:
一直用的jtag下载的

网友C:
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D:
硬件电路怎么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