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氨气逃逸

楼主(2019-10-18):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污染气体的排放标准也日趋严格,对痕量
气体的检测是环境检测系统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在火电厂,氨气被广泛应用于脱硫脱硝
的过程中充当还原剂,作为重要的反应气,其浓度的检测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电厂氨
气逃逸浓度被限定在3ppm以下,浓度很低,且烟道环境恶劣,因此要求系统有良好的探
测精度和良好的稳定性。
    根据这些应用需求,本论文研发了一套针对逃逸氨的直插式氨气浓度在线检测系统。
该系统采用STM32芯片作为MCU, TDLAS技术作为探测方法,DFB激光器作为测量光
源,通过激光器波长调制和二次谐波检测完成痕量氨气微弱浓度信号的提取,经24位AD
采集和数字滤波将浓度值由STM32传至显示面板或上位机,完成浓度测量。在测量端,
本系统采用直插式角锥系统的设计,增加了吸收光程和探测灵敏度,降低了仪器安装调试
难度,同时提高了光路稳定性;在信号处理端,本系统通过谐波信号标态化扣除背景信号,
提高了系统的测量准确性和探测精度,经实物研发和实验室验证,该测量系统精度可达
0.1 ppm,满足逃逸氨测量要求。

楼主: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氨气的泄露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其影响主要有以下
几点:其一,氨气对人的上呼吸道有较强的刺激和腐蚀作用,常被吸附在皮肤粘膜和眼结
膜处,引发刺激和炎症,持续吸入700mg. m 3半小时会引起中毒,吸入1750}4000mg. m 3-}至
会危及生命。因此,相关部门对氨气的浓度向来有较严格的要求,例如,美国职业安全与
卫生研究所规定室内氨气上限为25pp砂〕。其二,氨气对自然环境危害严重,大量流失会造
成土壤表面和水的富营养化,破坏生态系统,其形成的按盐也是造成土壤酸化的主要物质
之一‘z)。因此,空气中氮气浓度的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楼主:
    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光谱吸收技术(TDLAS)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灵敏度、高分辨
率、可实时在线监测气体的气体检测技术。其核心部件是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器。该技术是
一项窄带吸收光谱技术,通过对激光器进行调谐同时供以高频调制信号使激光器输出波长
连续变化的调制激光,然后对探测器得到的检测信号进行解调,得到有较高信噪比的谐波
信号反演气体浓度。
    国外基于TDLAS技术的研究开展比较早,目前已经实现了对CH4, HzO, C0, COZ等气体
的高灵敏检测,并且该技术在环境及工业过程检测领域表现出了广泛的应用前景汇7]。国内
基于TDLAS技术的气体检测研究相对较少,相对应的检测仪器也并未得到广泛推广和使用,
由于国内对环境检测仪器需求的日益增强,且要求的检测精度逐渐提高,设计广泛可适用
的基于TDLAS的检测仪器势在必行。

楼主:
    针对NH。在线监测,TDLAS有以下优势:
    (1)NH。在近红外波段,尤其1450nm^-1550nm波长范围内,有丰富的吸收谱线,但其吸
收幅度较强波段的线宽很窄,为准确测量,需要辐射光源具有良好的单色性。TDLAS技术
基于窄带吸收原理,通过在吸收峰附近的波长缓慢扫描,可以获得较为明显的吸收光谱,
同时可以排除其余气体的干扰,对于NH。在线精确检测有明显的测量优势;
    (2)该技术的系统集成度较高,易于仪器小型化,通过对激光器的温度控制,激光在恶
劣工况环境中同样可以保持稳定,有环境测量优势;
    (3) TDLAS技术无需对样品进行过多的预处理,可实现逃逸氨的原位测量,避免了系统
响应时间长等问题,实现了逃逸氨浓度的实时在线测量,同时系统只需要改变激光器并重
新标定就可以方便地实现不同的气体的定性定量分析,具有应用优势;
    (4) TDLAS技术本身具有高灵敏度、低检测限、高分辨率、高响应速度的优点,适合于
工业环境下痕量气体的高精度在线监测。

楼主:
    从仪器应用环境角度考虑,由于实际应用时烟道环境复杂恶劣,氨气检测的探测光路
环境需要外围探管来保证。近些年来,随着光散射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对吸收光谱技术为
基础的检测方法仪器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是针对气体检测探测管道的研究与设计并不多。
从市场角度来看,目前市场上现有的在线烟道气体分析仪其探管部分设计复杂,安装调试
很不方便,其内部的光学系统大多采用普通反射镜来传递采集接收光信号,安装精度要求
很高或者需要极其复杂的接收光路,存在光学校准难、机械安装过程复杂、价格昂贵等缺
陷,亚需改进。
    直插式探管可以有效解决以上不足,具有以下优点:其一,直插式探管安装过程无需
光路校准,后期安装维护方便;其二,直插式探管的烟尘过滤系统可避免固体颗粒物导致
激光散射,引起探测结果不准确的问题;其三,针对直插式探管设计的光学系统易于调试
和改进,便于检测光路的设计。

楼主:
    由图3. 1可知,在1400nm-2400nm的波段范围内氨气的吸收位置主要集中在三处:
1. 5Hm段,2 Hm段和2. 3}m段。由于2 }m波段处与HLO或COL有较强的吸收,氨气吸收光谱易受
到水和二氧化碳气体的干扰,因此目前较多采用的吸收波段是水和二氧化碳吸收较弱,氨
气吸收较强的1. 5}m的NIR波段和2. 3}.m的Extended-NIR波段,且后者的吸收强度更高。但
是考虑到工业应用的便利性,激光二极管,光电探测器,光纤传输系统在NIR波段(1. 5Hm)
技术应用更加成熟,产品稳定性也更高〔azl,因此主要在吸收强度相对较弱的1. 5}m波段作
考虑,结合H工TRAN光谱数据库和现行DFB激光器的相关资料,最终选定1512nm作为氨气吸收
中心波长,同时选定中心波长为1512nm的DFB激光器作为系统光源。

楼主:
    DFB激光器的选择主要考虑激光器的输出波长,激光线宽,调制稳定性,价格等因素。
输出中心波长由所氨气吸收波段决定,为1512nm:光谱最终由波长扫描方式得出,故激光
线宽越窄越好,其宽度影响了吸收峰的高度和谱线展宽,当然权衡价格因素,只需满足所
测量精度即可;调制稳定性是指电流注入和温度调谐两种方式下波长变化和功率变化的稳
定性,该指标决定了最终测量的稳定性。基于以上几点因素考虑,对比多家DFB激光器,最
终选用QPHOTONICS公司型号为QDFBLD-1512-15的一款DFB激光器。其外观和基本参数如下:

楼主:
其中TS为热敏电阻,通过1, 2引脚的输出电流检测激光器内部温度变化,阻值lOK};  TEC
为热电冷却器,通过加载在6, 7引脚的电流方向变化以使TEC冷面吸热或热面加热rm,实现
对LD的升温或降温,以调谐或稳定激光器输出波长;LD为内置激光二极管,通过加载在3.
11引脚的注入电流变化实现注入电流调谐输出波长;PD为光电二极管,用于接受LD发出的
激光,将光能转化为电能,检测激光器功率衰变。
    由表3. 1参数表可以看出,DFB激光器输出波长对温度变化更加敏感,因此在激光器调
谐过程中,需先微调温度找到氨气吸收峰,然后在温度稳定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注入电流实
现波长扫描。

楼主:
    对比三种方式,抽取式设计复杂,需气体预处理,全程伴热,气体冷凝等一系列步骤,
多用在多组分测量的情况下,通过预处理进行气体分流,分别完成测量;或者用在非待测
气体对吸收干扰严重的情况下,通过抽取后进行预处理剔除干扰气和固体颗粒物干扰,完
成测量。抽取式优点是去干扰能力强,可多组分测量,缺点是系统复杂,需全程伴热,且
安装维护复杂,对成本要求较高。
    对射式易于设计,对光学设计要求较低,两端固定保证了光路的稳定性,但缺点是对
由于光源和探测器分居两侧,且探测器接收面积小,因此对安装要求较高,后期设备维护
和调试复杂,而且由于单程吸收光路较短,对痕量气体的测量较为不利。
    直插式设计省去了复杂的全程伴热和气体冷凝步骤,安装调试较为简单,同时降低了
成本。优点是实时性好,便于调试和维护,对待测气体不需要做前期复杂处理,测量结果
也更加真实可靠。缺点是由于气体混合在一起,不能去除其他气体对吸收的干扰,且测量
环境较为恶劣,容易影响测试系统稳定性。
    本系统采用直插式的设计完成待测物的测量,原因如下:(1)氨气极易溶于水,而且待
测氨气浓度本身就很低,因此倘若采用抽取式,在冷凝过程中,稍有水汽存在便可能造成
大量吸收,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若要保证气体完全干燥,需采用严密的气路控制和流程
运转,安装调试十分复杂,且成本有很大提升。(2)烟道混合气中其他气体(SOS, COz, H}0
等)在1512run波段的吸收很弱,便于氨气浓度测量,且由于采用TDLAS窄带吸收技术,因此
其他气体对吸收峰的影响很小,干扰可以降到最低,为直插式测量创造了便利条件。(3)
对射式为单光程测量,气体吸收有限,不利于痕量气体浓度的检测,且由于两侧均需固定,
因此对安装调试的要求很高,不利于后期设备维护。(4)直插式探管安装与维护方便,通过
一侧的调试系统便可以完成光路校准,便于光学系统的稳定和调试。
    综上考虑,本系统选用直插式作为痕量氨气浓度检测系统的测量方式。

楼主:
    系统运行时,MCU结合波长调制电路驱动DFB激光器,产生波长调制后的激光;激光经
光纤分路器分为强弱两路,弱光一路经准直器准直后用于高浓度参考气室的测量,测量结
果用于系统定标和激光器校准;强光一路祸合后经长距离光纤和光路准直系统进入烟道探
管,并由探管探测器完成信号采集和预处理,之后携带浓度信息的光谱信号由同轴电缆传
回,进入信号处理模块。系统开始工作时,信号处理模块接收参考光路探测器信号,屏蔽
测量光路,通过不断调节激光器温度并分析光谱信号,找到吸收峰最大时对应的激光器温
度参数并记录;之后信号处理模块切换至测量光路。两路电信号经滤波放大、谐波检测等
信号处理方法实现去噪和光谱整形,由AD转换为数字信号后传回MCU完成数据处理和分析,
分析结果传至显示面板和用户上位机,完成一个周期的测量。另一方面,MCU随时接受上位
机或控制面板传来的命令信号,完成仪器控制。在测量进行的同时,MCU-DMA模块对激光器
状态实时进行检测,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楼主:
    图3. 14中,灰色表示功能器件,蓝色表示光学元件,黄色框内表示测量气室单元,现
阐述各部件及功能:①为DFB激光器,产生波长调制激光;②为激光器尾部光纤揭合器,将
LD激射的光藕合到尾纤;③和⑦为准直器,由前后两片会聚透镜组成,通过调节两片透镜
的距离改变光的发散角,此处用于改变激光会聚特性,使探测面的激光光斑足够小;④和
⑤是两片平板玻璃,分别是参考气室的入射窗口和出射窗口,以巧“倾斜角设计,用于去
除外界杂散光影响,同时减少激光在入射窗和出射窗反射对气体吸收的影响;⑥和⑩为光
电探测器;⑧为角锥棱镜,通过三个90。角实现光线180。翻转,增加光程,提高光路的稳
定性;⑨为测量气室的入射窗口和出射出射窗口,用于调整激光,同时起到光阑作用。入
射窗为发散透镜,出射窗为会聚透镜。入射窗用于加宽参考气室内部激光光束,增加吸收
光路覆盖体积,提高吸收强度,出射窗用于会聚激光,缩小探测器探测面的光斑面积,提
高灵敏度。

楼主:
    系统气室设计主要考虑点有两个:一是气室的机械结构设计。机械结构设计不仅要和
光路要求相匹配,同时要兼顾气室所处的外界环境,以提供稳定的测量环境。二是气室材
料的选择,主要考虑入射/出射窗材料的选择,尽量减小窗口材料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其中
第二点在上一节已作出分析,故不再赘述。基于以上的考虑,现对参考气室和测量气室分
别做出如下设计。

楼主:
    测量气室的设计与探测方式有关,测量气室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稳定,干扰小的测
量环境。烟道内部环境复杂,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粉尘浓度很高,易造成光散射,导致
测量结果不准确;二是气流变化较大,易造成测量结果不稳定。因此测量气室在设计过程
中需对这两点问题做出解决。基于以上考虑,测量气室的设计如下图所示:

楼主:
激光器驱动模块的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完成激光器波长调制,其实现方式是利用激
光器注入电流的变化改变P型层和N型层的载流子浓度,以改变布拉格光栅的有效折射率,
从而改变激射光波长,通过注入电流的连续变化,可以实现波长连续变化,完成调制。

楼主:
    激光器波长调制需要实现注入电流的连续变化,对应到电路中即加载在半导体激光器
两端的电压连续变化。因此该电路实现的目标是产生周期锯齿波,锯齿波的最低点需满足
激光器工作电流电流,最高点不得超过激光器工作电压。图4. 2所示原理图通过MCU产生的
PWM波控制模拟开关实现电容充放电,电容充放电在线性区产生锯齿波,锯齿波幅值由充电
电压工N2和充电电容C35决定,周期由PWM波周期决定,该周期即为波长扫描周期。该锯齿波
起点电压为模拟地,即0电压,因此需在工M一路提供叠加电压,叠加后的锯齿波达到激光
器工作电压要求,经功率放大电路后加载在激光二极管两端,完成波长调制。

楼主:
    本系统的MCU为STM32,系统软件设计的基础是STM32各模块的开发。本系统中对于
STM32的开发主要利用了其中2个DAC模块,用于激光器驱动模块的模拟输出;2个SPI模
块,用于PGA控制和AD芯片通信;1个I2C模块,1个USART模块,用于RS232通信;1
个12位ADC模块,用于信号采样;2个TIM定时器,用于PWM波输出和采集数据时间控制;
1个外部中断,用于有效数据通信;1个DMA模块,用于激光器状态监测;1个独立看门狗,
用于系统稳定;1个FSMC功能模块,用于模拟LED驱动;及诸多内部中断和GPIO端口控
制。
    氨气在线测量系统功能繁多,本章主要介绍其中两部分的软件实现:AD采集激光器检
测。

楼主:
以下关于ADC芯片的SPI程序部分省略。
详见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1)对国内外有关污染气体检测方法和理论、浓度检测仪器开发的相关资料做调研,从
中选取一套适合于痕量氨气浓度检测的理论用做仪器开发的支撑。本课题选用TDLAS光谱
分析技术用于痕量氨气的检测。
    (2)针对TDLAS理论做深入剖析,包括其检测原理,实现过程和注意事项,为氨气检测
系统的开发做理论积淀。论文中主要对TDLAS技术涉及的调制光源,调制方法和谐波检测
理论做详细阐述。
    (3)分析电厂逃逸氨排放的原理和现状,针对其排放标准制定检测系统的测量指标。本
系统的最低测量指标为不大于lppm的氨气浓度测量精度。
    (4)分析氨气的红外吸收光谱,对氨气吸收谱线做出选择,并根据该谱线对激光光源和
光电探测器做出对比和选择。课题中TDLAS采用的1512nm吸收线,激光光源采用QPHOTONICS
公司QDFBLD-1512-15型DFB激光器,探测器采用THORLABS公司FGA21光电探测器。
    (5)对不同的测量方式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氨气测量现状最终选取直插式作为系统探测
方式。并根据直插式探管设计角锥棱镜光路系统,以增加吸收光程,增强光路稳定性,提
高探测准确性和精度。
    (6)针对仪器的应用环境和测量指标完成检测系统的整体架构设计,整体光路设计,参
考气室设计和探管设计。
    (7)完成系统的硬件电路设计。包括激光器状态的采样电路,激光器的驱动电路,激光
器的温控电路,谐波检测电路和AD采集模块电路。
    (8)完成系统的软件模块开发。包括STM32各模块的开发,激光器状态监测的软件实现,
AD芯片与STM32的数据通信,仪器功能的开发,信号处理的软件实现。论文中详细阐述了
其中部分软件的设计思路。
    (9)搭建氨气检测系统雏形,探究合适的调制参数,实现氨气检测的最优功能。
    (10)探究一种可以提高浓度计算精确性的信号处理方式。本课题采用二次谐波标态化
的方法完成信号处理,并对标态化的两种实现方案做出实验验证和对比,最后利用这两种

楼主:
方案得到的实验结果对系统的测量精度作出分析,分析得出该系统的总体测量精度可达
0. lppm量级。
    由于该检测系统现仍处于产品雏形,还有很多不足,个人认为未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可
以考虑跟进或完善:
    (1)设备测试。今后产品封装完成后需进行一系列测试,包括温度测试,功能测试,稳
定性测试,模拟烟道测试等,根据测试结果对仪器进行改进和升级。
    (2)光路稳定性。由于烟道温度很高,在测量过程中光路可能会因为机械结构的变形而
发生改变,虽然角锥棱镜光路系统的使用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光路的稳定性,但毕竟作用
有限,希望可以设计一套稳定机制保证光路在实际应用中的稳定性。
    (3)探管的设计。个人认为在标态化的过程中,探管反吹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探管的半
密封设置可能会导致反吹过后仍有氨气残留,使测量准确性降低。希望可以设计一套处理
方法保证反吹过后探管内部氨气浓度近似为零,其实现程度越高,测量准确性越高。
    该逃逸氨浓度直插式在线测量系统不仅用于逃逸氨的检测,其设计思路和方法同样可
用于恶劣环境下许多痕量污染气体的浓度检测。该系统的特点是:采用直插式和角锥棱镜
相配合的探管系统使安装和调试更容易,仪器准确性和精度也更高;探管与分析仪通过光
纤和同轴电缆传输,可以降低周围环境对激光器和信号处理的影响,保证仪器操作人员远
离周围恶劣环境;使用二次谐波信号标态化的信号处理方法提高数据处理准确性,对于小
信号探测较为有效,利于痕量气体浓度的检测。

网友A:
有这种传感器了吗

网友B:
探测芯片用的什么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D:
有没有推荐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