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比较完整的低功耗例程

楼主(2019-10-18):
请问一下大神们,有没有比较完整的低功耗例程,提供一下。进入低功耗的注意事项有没有文档?像UART,PWM,ADC这些不需要提供唤醒的外设,是否一定要关闭相应的外设时钟?还是只需要disable掉外设就行?还有进入低功耗前,系统的时钟怎么配置?是否需要关掉PLL,是否需要切换到内部晶振?IO口需要特殊配置不?是否需要配置到高阻态或者特定状态?

楼主:
进入低功耗关闭外设,比如UART的时候,该外设对应的复用IO口要特殊处理不?怎么处理?是否要重新设置为FUN0?

网友A:
参考手册低功耗章节有一个各功耗模式下的各模块运行情况,对当前功耗模式下自动关闭的模块可以不用disable,如果是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继续运行的模块,再不需要唤醒时需要关闭该模块并关闭时钟,系统时钟在进入低功耗后默认使用LSI低速内部晶振,PLL可以不用配置,IO口要防止漏电的话,最好的应该配成输出,并且输出和外部一样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