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编译Atmel Studio 7的程序,有错误时提示出错点

楼主(2019-10-18):
如何编译Atmel Studio 7的程序,有错误时提示出错点,而不是提示编译失败,导致无法定位错误点,
像图中这样都不知道错误在那里,只是提示编译失败,都不知道去哪里改,原来AS4.19 还有提示错误在哪里,可以直接定位

网友A:
可以提示错误地方的呀。楼主把工程传上来,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示错误地方的呀。楼主把工程传上来,我试试。

你AS7.0 哪位版本的,我是AS7.0 最新的,上次的1913版本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示错误地方的呀。楼主把工程传上来,我试试。

随便建的工程,像这样的基础工程,缺个逗号,我这里都不提示错误点的

网友A:
我的studio是7.0.1931。编译你的工程提示有错误的。我把我的配置导出来了,你可以试试导进你的studio中去Tools->Import and Export settings...,看能否改善。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tudio是7.0.1931。编译你的工程提示有错误的。我把我的配置导出来了,你可以试试导进你的studio中去To ...

可以了,我配置的文件有问题,复位下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studio是7.0.1931。编译你的工程提示有错误的。我把我的配置导出来了,你可以试试导进你的studio中去To ...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