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和STM32F4 区别

楼主(2019-10-18):
u  F1采用Crotex M3内核,F4采用Crotex M4内核。
u  F1最高主频 72MHz, F4最高主频168MHz。
u  F4具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1没有浮点运算单元。
u  F4的具备增强的DSP指令集。F4的执行16位DSP指令的时间只有F1的30%~70%。F4执行32位DSP指令 的时间只有F1的25%~60%。
u  F1内部SRAM最大64K字节, F4内部SRAM有192K字节(112K+64K+16K)。
u  F4有备份域SRAM(通过Vbat供电保持数据),F1没有备份域SRAM。
u  F4从内部SRAM和外部FSMC存储器执行程序的速度比F1快很多。F1的指令总线I-Bus只接到Flash上,从SRAM和FSMC取指令只能通过S-Bus,速度较慢。F4的I-Bus不但连接到Flash上,而且还连接到SRAM和FSMC上,从而加快从SRAM或FSMC取指令的速度。
u  F1最大封装为144脚,可提供112个GPIO;F4最大封装有176脚,可提供140个GPIO。
u  F1的GPIO的内部上下拉电阻配置仅仅针对输入模式有用,输出时无效。而F4的GPIO在设置为输出模式时,上下拉电阻的配置依然有效。即F4可以配置为开漏输出,内部上拉电阻使能,而F1不行。
u  F4的GPIO最高翻转速度为84MHz,F1最大翻转速度只有18MHz。
u  F1最多可提供5个UART串口,F4最多可以提供6个UART串口。
u  F1可提供2个I2C接口,F4可以提供3个I2C接口。
u  F1和F4都具有3个12位的独立ADC,F1可提供21个输入通道,F4可以提供24个输入通道。F1的ADC最大采样频率为1Msps,2路交替采样可到2Msps(F1不支持3路交替采样)。F4的ADC最大采样频率为2.4Msps,3路交替采样可到7.2Msps。
u  F1只有12个DMA通道,F4有16个DMA通道。F4的每个DMA通道有4*32位FIFO,F1没有FIFO。
u  F1的SPI时钟最高速度为 18MHz, F4可以到37.5MHz。
u  F1没有独立的32位定时器(32位需要级联实现),F4的TIM2和TIM5具有32位上下计数功能。
u  F1和F4都有2个I2S接口,但是F1的I2S只支持半双工(同一时刻要么放音,要么录音),而F4的I2S支持全双工,放音和录音可以同时进行。

网友A:
虽然是老生常谈  不过还是很不错

网友B: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C:
我就用过f4